请问E013 的东西可以用在450空机上吗?

楼主(2010-01-22):
E013 的东西可以用在450空机上吗?电子设备可以装在450空机上的吗?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还有,我的E013自转的很,会不会是波箱的问题呢?我试过别的方法了,都没用,还没有飞起来都在自转了,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E013的零件基本不能和450通用,电子设备将就可以
自转可能跟陀螺仪的设定 和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定 有关系!

网友B:
楼主装个练习架,估计飞起来了就不自转了

网友C:
除了电调和舵机外其它东西都要折腾才能用,大齿传动组不能用,机机自转因为尾桨作用力不够,调大螺矩或把皮带调松小小试下,不过这机适合老手玩,新手上的话炸机维修成本够你呛了

网友D:
详细描述起因和现象,帮你分析,最好上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