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380与无刷380

楼主(2010-01-22):
有刷的380和无刷的380有什么区别呢。。。。。老虾们请教一下。。。虽然这个问题有点。。。

网友:
天地之别

网友:
无刷的效率更高些!
配电调时有刷电机配有刷电调,无刷电机就得配无刷电调了。
外观上,有刷电机是二根电源线,无刷电机却是三根线。
其他人再补充。

网友:
玩船上有刷是黄道,无刷才是王道

网友A:
有刷变速线性好些,无刷要差些.

网友:
有钱有刷!无钱无刷

楼主:
额。。。。就这样。。。

楼主:
  学习了。。。那有刷的380是比无刷380的空转速度要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变速线性好些,无刷要差些.

線性是由電調決定的.不是電機

楼主:
什么是线性????楼上的bb鱼可以加我好友吗。。。。QQ790391948

网友B(2010-03-06):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线性????楼上的bb鱼可以加我好友吗。。。。QQ790391948

綫性=綫的性別=綫男/綫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綫性=綫的性別=綫男/綫女

网友:
同样容量的最池,无刷比有刷跑得远些。比较狭隘的理解。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