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环球飞

楼主(2010-01-22):
我想问一下传说中的65MG
舵机
与一般的发泡飞机用的舵机有啥区别?玻璃钢飞机必须要用金属舵机吗?麻烦各位赐教

网友A:
答 案就是问题,问题就是答 案...区别就是65MG是进口的,一般用的是国产的...呵呵,还是国产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也真是回答等于没答

网友C:
65MG舵机一般用在直机斜盘上使用 精度高 价格也高 发泡飞机或玻璃钢飞机属固定翼类 用一般国产舵机就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