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747用XXD212 KV1000的电机要配多大的桨?拉力多少

楼主(2010-01-22):
塞斯纳747用XXD212 KV1000的电机要配多大的桨?拉力多少

网友:
这飞机轻,8×6的桨足够飞了。希望更像真一点的话,可以试试SAPAC的8.5×6三叶桨,拉力同时也会更大。

网友:
你的翼展 电机是多少

网友:
建议用9047桨 好飞

楼主:
用1047如何?

网友:
1047或1060,9060备用。

网友:
翼展大于800MM用9047(9050)或1047试一下,哪个好飞就用哪个。

楼主:
用9047(9050)或1047都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最理想的还是配1450的电机,桨尽量小一点,8寸的快速桨,减少反扭力。

楼主:
8寸的快速桨有哪些

网友A:
9060是最适中的..毕竟1000KV不算高..

8寸拉力太小..10寸拉力大..但塞斯纳没那么必要弄这么大拉力..而且很耗电..

9060适中点..或者9050都无妨..

拉力估计应该有600左右吧..够你飞塞斯纳的了..呵呵..先预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60是最适中的..毕竟1000KV不算高..

8寸拉力太小..10寸拉力大..但塞斯纳没那么必要弄这么大拉力..而且很耗电..

9060适中点..或者9050都无妨..

拉力估计应该有600左右吧..够你飞塞斯纳的了..呵呵..先预祝爽 ...

这种大小和重量的飞机,9×6的桨配合KV 1000的电机确实算是相当合适的了。电流适中,拉力足够而且螺距速度也不至太低。想追求更像真的话,还可以试试环球飞的8.5×6三叶桨,做工很养眼。

网友B:
用环球飞的桨?
哈哈,就别在这里做广告了,环球飞的质量那么差,桨又不是他们产的,再好也跟他们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环球飞的桨?
哈哈,就别在这里做广告了,环球飞的质量那么差,桨又不是他们产的,再好也跟他们没关系。

去,去你的。我又没说环球飞的飞机怎么怎么好,只是一直用这款桨而已,做工确实比国内仿APC和仿GWS的塑料桨好很多。不过除了SAPAC的原厂桨罩,要给它找个好的像真桨罩倒不是容易事。嗯,我自己一直用着沧狼那儿的,也不知道是哪款机型的配套桨罩,汗,是不是又在做广告了……

网友:
将军问士兵,士官还有绿头苍蝇,呵呵。

网友:
谢绝广告,谢绝口水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