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500,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0-01-22):
我想买个500了,但现在手上有六个11.1V,电池,,怎么才能用到500机机上?

请高手教接电池方法...

网友:
串联对电池电芯有一定要求,如果两组3S一致性较差,会导致其中一组寿命大大减少

网友:
有6S1P和6S2P

网友:
串起来没事,一样可以飞得很好。其实6S就是用两个3S在内部串起来。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样串起来用的

网友:
串联对电池会不会不好噢?

楼主:
是这样的接头接吗?

网友:
500的可以2块450的电池2200mah11.1v的串联使用的……
我想问下600能不能4块450的电池2200mah11.1v的两并两串用呢??

网友:
2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