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充0.03---0.08V,问题严重吗?

楼主(2010-01-22):
手上的这台飞X鹰B6充电器已经是从厂家换回来的第3台了,前面二台都是1、2个月内出现充电不足的故障,还差0.05V左右未充满就显示电池OK。现在的第三台也是一个月后又出故障。这次问题是过充。奶奶的真是气人。充电完毕时,LED显示每块电池是4.20V,取下来万用表测一下,第二第三块已经是4.25--4.28V了。对这狗屎飞X鹰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了,厂家那边也声明对第三台换出的机器不再负责。唉·········懒得再去和他们纠缠。

请问如此情况,问题严重吗?可以继续使用吗?

网友:
可以吧。我朋友用的那种35块左右的小平衡充。每次下来基本是3。3以上了。  他说用的还不错。。3个多月了。

网友:
哎..  对B6早都已经失望透顶了~~

网友:
P事没有,放心整。

网友:
有能力上 并充吧。锂电还是并充好一点。

网友:
上IMAX的吧 我用过 还不错 关键是放电方便了

网友:
问题可大呢…
太爆了…怕你操不来…炸机

网友A:
欠一点问题不大,关键不能过。很多资料都说单体电压绝对不能超过4.2V,哪怕超一点也会对电池造成致命的损害.

网友:
直接上A6吧 400块

网友:
06年买ESKY的LAMA2时带的充电器一直用到现在效果不错。

网友:
你用的万用表是那家产的?

一般的万用表只能作为参考用,不能够作为标准仪表用,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同一家的万用表同一型号的不同万用表测量值的显示值也是不一定相同的,而是有一定的误差值的。所以,你测量值只能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欠一点问题不大,关键不能过。很多资料都说单体电压绝对不能超过4.2V,哪怕超一点也会对电池造成致命的损害.

我每次充到4.24才罷休..倒沒什麼問題.
4.20倒是問題大...~

网友:
LIPO 最高充电上限电压:4.25V . 再高些,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是不安全的.
宁愿小于:4.20V  也不要高于:4.20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
自己做一个还实惠。 又动手又动脑。

网友:
超1%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完全没事,就算不平衡也没事,这个完全取决于你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