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WK2801接收的接线定义

楼主(2010-01-22):
(无正文)

网友A:
LZ的问题不明确!是不是接收机端子的接法?
通常是:
第一通道:副翼
第二通道:升降舵
第三通道:油门
第四通道:方向舵
第五通道:陀螺仪感度
第六通道:螺距
第七和八通道:备用

网友B:
CH1:升降
CH2:副翼
CH3:油门
CH4:方向
CH5:-----
AUX1:螺距
AUX2:陀螺感度

网友C:
2801pro 的接法 好像 不是通用接法
沙发的回答 对这个控 不适用
我450 和500 刚开始按照 同样接法怎么弄都不对
后来自己这样结 就ok了
1通 接 升降舵机 靠后面的那个
2通 接 副翼舵机 就是尾巴对着自己右边的那个
3通 油门
4通 方向
5通 感度
6通 螺距舵机 尾巴对着这几 前面靠左边的那个
折腾我半天 自己 发现按照常规接法实在不行 乱插 弄出来的

网友D(2010-03-04):
感度 5 7都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