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用直机飞长距离FPV的吗?

楼主(2010-01-22):
像用固定翼那样飞几公里开外去
航拍
。貌似没见过有用直机飞那么远的~~~~~

网友A:
汽油航白机应该可以

楼主:
呃,航拍机当然可以了,
貌似航拍用固定翼的比较多~~~
是固定翼成本比较低吗?

网友B:
技术上是可以的!
只不过代价更大!首先你不能再用电直了,至少是可靠性极高的汽油机+工业级平衡仪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
我感觉也是因为成本太高~~~~~~

网友C:
独自隔岸观火!悠然自得~顺便 丁页!

网友D:
直机FPV要改动的地方很多。普通控只能控制300-500米距离,发射机要加功放。普通AV传输1.5W只能传2公里左右,要几公里距离得加定向天线。
直机的震动比较大(主传动齿轮、主旋翼、尾翼都有震动),会影响摄像头的效果。高频震动会导致图像模糊,就像对焦不清楚那样。我曾经在450上用防抖相机拍摄,有改善,但不明显。
另外,450以下尺寸的直机太小了,实际安装FPV的时候有点无从下手。还有,电池续航太短,6-8分钟FPV视频也看过,能飞2公里就不错了;不支持长距离FPV,不过瘾。

楼主:
感觉还是直机航拍爽~~~~
可是,航拍机真的好贵~~~

网友E:
首先人的眼睛看不了那么远,就是看到了也分不清头尾,要是真机那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