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小车床,小铣床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想买小车床,小铣床,看了模友推荐的华飞。伟舜,的网站,有如下问题,请床友不弃指教。谢谢:

1)小车床分为皮带变速,无级变速,请教:哪种形式好。

2)小车床选250(5200元)还是280(7100元)不用考虑价格,单从实用角度考虑。

3)铣床:16V, 20V哪款更实用,不用考虑价格,单从实用角度考虑。

4)华飞,伟舜,哪家床更好一些。

雷达买床,只是想拥有这样一些工具,说不定什么时候用上方便而已。
其实真正拥有了,一年也未必能用上几回。但没有总觉得不方便。

网友:
1)小车床分为皮带变速,无级变速,请教:哪种形式好。

变速不能变功率,这个前提下显然是皮带变速的更合适,除非加工木头,塑料等阻力极小的东西,无极变速更方便

2)小车床选250(5200元)还是280(7100元)不用考虑价格,单从实用角度考虑。

不考虑价格,显然是大床更方便,另外,250并非真正的250,他的中托板只有85的行程

3)铣床:16V, 20V哪款更实用,不用考虑价格,单从实用角度考虑。

越大越好

4)华飞,伟舜,哪家床更好一些。

当你把所有的餐宿研究一次,会发现能选到合适的不错了,已经不能选择品牌了

楼主:
谢谢MAXCAT01指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小车床在皮带变速,齿轮变速,无级变速中。优先考虑无极变速,其次是皮带变速,最后选此轮变速的。
2)车床依您指教选大床,雷达选280的床吧。
3)铣床依您指教选大床,雷达选20V的床吧。
4)至于选哪一家的产品,正如您所说的“当你把所有的餐宿研究一次,会发现能选到合适的不错了,已经不能选择品牌了”雷达正迷茫呢,选华飞?伟舜?还在学习比较中。雷达对车床毕竟是新手,一切都得从0开始学。但希望在各位老床友指导下,买到合适的床。

网友:
车铣有了,不要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AXCAT01指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小车床在皮带变速,齿轮变速,无级变速中。优先考虑无极变速,其次是皮带变速,最后选此轮变速的。
2)车床依您指教选大床,雷达选280的床吧。
3)铣床依您指教选大床, ...

几年前我也是对买什么床不懂,学又找不到地方,后来买了很多书看,泡了很久的论坛,自己总结了很久,加上本来就是学工科的,才有了不少具体的认识。
买床的人说的“精度”其实不是问能加工出什么东西,而是说床的精度,例如导轨的平行度,如果导轨的平行度是0.1 ,我想即使是老工人的师傅,也难加工出0.05的做品。
话规正题,买床关键还是看做什么用,例如你想加工260圆盘的端面,就必须买280的床,同时,一定要看中滑板最大行程是不是超过140,否者就不是真正的280,还有,端面精度是不是达到你的要求,否则容易加工出图面或者凹面的做平。
大床是好,但是大床能耗高,为了送孩子去2公里外的地方上学,开一个丰田考斯特,不是不行,是不够经济。
无极变速有好几种,其中直流的属于有性而无神,很慢的时候只能看不能用,一进刀机器就不转了,没力气,PWM调速的低速的时候又抖,所以如果是加工阻力小的东西,用直流无极的好,可以非常精细的调整速度,但是不适合加工阻力大的工件,皮带和齿轮本质一样,恒功率,区别是皮带不方便,齿轮方便。
当你愿意多花钱的时候,就站在另一个高度上了,可选的范围就更大了,并非你常听说的这几个牌子了,可以问厂家要具体的技术参数,而不是看外观,例如舜伟的就可以提供详细的技术参数,看完技术参数后,就知道是不是合适自己用了。
床除了最大直径外,还有2个数据很重要,其中更重要一些的是主轴通孔,例如你买了一个21通孔的机器,有一天你需要在一个22直径的棒料端面上转一个眼,就会很难受,还有一个就是床鞍上最大回转直径,决定了可以加工的最大圆柱体的直径。

网友:
cjm250车床+25V铣床

网友:
即使导轨的平行度是0.1 ,老师傅,也难加工出0.05的做品。

精度的提高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MAXCAT01指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1)小车床在皮带变速,齿轮变速,无级变速中。优先考虑无极变速,其次是皮带变速,最后选此轮变速的。
2)车床依您指教选大床,雷达选280的床吧。
3)铣床依您指教选大床, ...

我觉得首选齿轮变速的好。皮带变速需要把皮带拿下来,再换一个档位装上,麻烦。无级变速没力气,只有齿轮变速方便,扮动手柄就成。不过用的次数不多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