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B6充电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一直有个疑问,B6充电器在输入电压是12V的话可以冲6S锂电吗?6S锂电要22.2V了,实际冲的时候肯定要高于22.2V,这时候B6能把12V升压到高于22.2V并且提供2A的电流?

网友A:
1、电源有有足够功率才得,不是单单看电压的
2、B6里面是有同步整流电路的,可以根据需要升降压

网友:
 我也是看了很多贴总结出来的,LZ都上尉了,看来潜水还不够呵

网友:
LS错了B6是平衡充,每S不回超过12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有有足够功率才得,不是单单看电压的
2、B6里面是有同步整流电路的,可以根据需要升降压

撇开B6不谈,只谈变压。是不是说比如12V电源额定功率600W,可提供电流50A。不算损耗理论上可以升压到48V提供12.5A电流(48X12.5=600)也可以升压到600V提供1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