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分不分电固版和电直版?

楼主(2010-01-22):
请教,电调分不分电固版和电直版?电固上的电调可以用在电直上吗?

网友A:
分的,还分车用和船用

楼主:
原帖由
核子冬天
于 2010-1-22 17:26 发表
分的,还分车用和船用
谢谢!

网友B:
分了要好些

网友C:
好赢的不分,XXD的分电直和电固!

网友D:
区分 的是什么呢
车的 一般好象是双向 船的 防水 直生机的 有一个缓启动 和线性 固定翼的 基本就是 重量轻点 要求低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