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3S电池怎么样接成一个6S的?

楼主(2010-01-22):
我有六个3S的,三个亚拓原厂的,三个杂牌的.(MYSTRY)密思税,,,,听说是串联可以,但怎么接线呢?问题如下:

1,最好可以给个接线图...怎么串?
2.要拆了电池吗?
3.肯定有一组是二个不同牌子的串一块了,这样行吗?
4.其中一组就亚拓11.1V.2150MAH,加杂牌11.1V,2200MAH,这样可以吗?会影响性能吗?
5.串完后我的MAH值是多少?2200MAH?还是4350MAH?这样串完后能飞多久,,,用来飞亚拓500.

有请各位前辈,有心人,不烦赐教!

网友:
1、任一个电池的正极接另一个电池的负极就行了。
2、不用拆,做一根串接线。
3、最好同一牌子,性能差不多的,这样内阻一致效率更高。
4、会影响,同3
5、应该讲功率,同样功率电机情况下,电压上升,电流变小,流空时间与电机参数等其他因素有关。

网友:
1、串联就成6S。。简单做法就是用T插串联线,两头公一头母。

2、不拆。T插串联线最简单。。也可在平衡头上想办法。。原理就是正、负串接。

3、可以。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4、同3

5、如果一定说用MAH来说事,那就按串之前最低的来算。也就是2150.

网友A:
玩模型的应该都能初中毕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的应该都能初中毕业了吧
呵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太有深度了...  把2个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的应该都能初中毕业了吧

我初中就没毕业,上了两年初一,两年初二,没上过初三,我现在懂电子、懂单片机、会C语言、会HTML、会动态ASP语言(强项)、会做软件、懂计算机网络(强项)。。。我不相信难道你比的学历能更低?难道你比我还笨?

楼主:
是这样的接头接吗?

楼主:
还有,二个电池比起6S的电池会不会太重了,还是重量差不了多少,因为没用过6S的电池,所以才这样问.

网友:
自己百度一下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