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数控车加工莫氏一号柄,不会写程序

楼主(2010-01-22):
改个数控车加工莫氏一号柄,不会写程序,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一句话而已

网友:
就是一个斜直线。跟你的车床坐标有关。

网友:
不难,慢慢学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基础,还请指教

网友:
先看看改的车

网友:
不教不给看

网友(2010-09-12):
用加工策略不就得了,,下个锥度的度数转换软件,把分度转换为角度,输入加工策略,一次搞定,初、精车都在内了,不过,,
要能用的话,,还得精磨,不懂搞了,没试过,只车过,加模具砂搞定。。哈哈,数控就是方便,不用调尾座了。
偶的手扳数控车的,莫氏0,,不过还没精磨,,只是个实验器,,只是交流,拍砖请各位大哥手下留情。

A3钢车的,,很毛。。。

A3钢车的,,很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