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车F6充电器,充A123问题

楼主(2010-01-22):
前几天够买了一个天车F6
充电器
,说明书上说可以充A123
电池
,截至电压3.6V,但说明书上没有没有介绍,充电器我看了好多天就是没有 FE 的充电。问售后几天也没有回话,只有在网上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正想搞一个能同时充几块电的充电器,不知这个同时充3块LIPO要多长时间,楼主试过没有。A123应该设置在FE,你试一下。

网友A:
我理解是在 最左边电池型号那里,设定到LI以后把电压减到3.6然后机器应该会存上数据,下次就没问题了。没用过这款,大同小异吧。

楼主:
我是0.5A 给800毫安的2S电池充电,大概要140分钟的样子

网友A:
3块一起充么?
另外自带的光盘和说明书没讲使用方法么?现在能冲LIFE了么?

楼主:
可以了。说明书没介绍,我是问的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