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浆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10-01-22):
买了浆和轴系 准备做条船 也不跑什么速度有个30多点也就OK了
大家看看这个浆配2217外转无刷 KV1500  上3S电 船长55CM  船重大约1。8KG吧(估计的 还没开始做)能跑30+吗?不能的话看看换多少KV的电机电池的话最高就3S了

网友:
條件不足..無法判斷

楼主:
准备做这种船  用层版和轻木做

游艇

游艇

网友A:
你的轴系是不是11元的那种  桨是三元的?  在bg**fw那里买的   如果是   你可以问我  因为我配过
这条船俗称英国深V游艇   最近很火
KV3300比较适合  电调50A   最好水冷

网友B:
玩具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具船的

是的  是海博星3800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轴系是不是11元的那种  桨是三元的?  在bg**fw那里买的   如果是   你可以问我  因为我配过
这条船俗称英国深V游艇   最近很火
KV3300比较适合  电调50A   最好水冷

是11块的那种  我用这轴做了条深V 长55CM的 动力是550有刷 跑的也不快 不过姿态很好  我要做的这条不是深V  看船型应该没深V那么稳 用KV3300会不会高了点应该用2S的电吧  KV1500的么感觉小了点 不知道上3S能不能跑起来

我做的深V

我做的深V

楼主:
做的第1条船 水冷做的很失败 铜管买的小了一好 又多绕了几圈  船么也不怎么快 搞的水都吸不怎么上来 还好一条电跑完电机电调都不热 也不知道是不是冬天的缘故  船+电池一共2KG
第一次下水 就搞掉2个浆 不知道那种10块的浆怎么样  还有这个塑料浆跟430的浆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和论坛里面的一个兄弟实验过的  你可以试一下3300    不超过3500  比较暴
那个桨是430的桨  但是质量是很垃圾的  建议换好一点的
本来可以不用水冷的  但是跑船谁也不能保证 还是加个水冷好

网友:
海博星的玩具浆啊,我用kv4600的2040+3S跑36CM的小环奇都会跑断,LZ还是换了吧,不过那轴系改成软轴的到很经济,也很耐用。可以看看我以前的贴......

网友:
个人认为432-434桨比较合适,1500KV用3S也有15000转,这个转速对比例船速来说已经够了,应该可上到30.如果LZ对超比例速度感兴趣,那就换高点KV的221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