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电机成功,请教高手KV

楼主(2010-01-22):
原有一个
电机
,烧了,拆开之后,感觉应该是
Ф
0.21的线,12N14p,6线11匝,手头只有
Ф0.45的线,将就着用吧,三角接法,单线11匝,自绕成功,请问高手现在KV值是多少
型号:AX-2215C
直径:
Ф27.7×33
重量:62g
轴径:
Ф3MM
轴长:14MM
KV:950

网友A:
自绕线的方法很多,你采用的是那一种!

网友A:
绕法不同,KV值也不一样

网友B:
KV 1300--1400左右吧

网友C:
最好和原来的一样 这样就可以按原来的参数计算了

网友D:
轴径:
Ф3MM
轴长:14MM
KV:950
楼主打出来的数据已是950KV。如果按原来的绕法,估计你能转的电机也是950KV。你现在只用单线,估计电机输出功率会减小约5/2。或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