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托600无副翼调试完有出现尾舵跳舵.是不是不兼容

楼主(2010-01-22):
600无副翼调试完有出现尾舵副他吧BLS251跳舵,几分钟一次.桌面无启动正常调试.是不是不兼容.  其他舵机正常
PIT  BLS451*3  无跳舵问题
尾舵 BLS251    大概几分钟跳一次

还有一问题,调整完,打舵十字盘机身倾斜是快速回中,还是慢慢回中.
请帮帮忙,想明天试飞.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3G的陀螺坏了。我的昨天装的.装好了飞了一趟就这样的问题,当时以为是610有问题。换一610试,还是这样。商家换了另一个陀螺,结果正常了,今天我去飞了,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下。。。。偶的还没装。。。

楼主:
3G的陀螺坏,不会吧我刚装上还没飞

网友:
3G系統解析度高達12 BIT,抖動現象這是3G程式在運算中的給伺服機的訊號反應

(轉貼 台灣阿為選手)

楼主:
谢谢6楼 这个正常吗
还有一问题,调整完,打舵十字盘机身倾斜是快速回中,还是慢慢回中.

网友:
慢慢回中
跟尾舵一樣

网友:
这帖好!我的也是3G+251  , 抖舵,看样子问题不大!

楼主:
昨天已飞,尾巴会向一边飘,还没调好
无副翼太灵活了,手还抓不住:loveliness:

网友:
多调调看

网友:
楼上同好:
今天我飞了,挺好!我的也是3G+251  , 调试抖舵,但飞的时候无问题!
大胆飞吧!
总螺距: +-  12
循环螺距: 升降 + 10  /- 12   (感觉小,翻的慢)
           副翼+ 10  / - 10    (刚好)
            1900RPM(TOP30%油)  您参考!

网友A:
请问,用了3G系统,尾巴是否还可以用其他的陀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了3G系统,尾巴是否还可以用其他的陀螺控制

正常来说,可以的。

网友:
同上,可以!

网友:
我們的也是調成+/- 12度

爽飛中.....

网友:
只要尾巴不插入3G控制器,另外3G控制器上的尾巴线,感应性不插入接收机就可以单独外接陀螺仪了。亚托又出了个2合一

楼主:
呵呵,调好了,震动引起的,谢谢各位,祝大家玩的愉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调好了,震动引起的,谢谢各位,祝大家玩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