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百分表的右上角多一个机关是什么用途?

楼主(2010-01-22):
部分百分表的右上角多一个机关,没有用过这种,请问这个机关是什么用途?

楼主:
是否用转动2个壳外指针来定位误差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用转动2个壳外指针来定位误差范围?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