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为什么飞的时候油门微调要打到最低?

楼主(2010-01-23):
如题~~~

网友A:
没试过。一般都是因为摇杆还在最低位的时候,电机却已经开始转动了,才会把微调调低。

网友B:
不一定,油机为了保持发动机怠速,油门微调不是打到最低!!

网友C:
看你的中立点的位置罗

网友D:
如果是以前,飞机就会飞起来,不过现在的电调改进了,只会报警或进入编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