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在铣的过程中如何掌握进刀量???

楼主(2010-01-23):
用自紧夹头夹的铣刀,刚才弄了一会儿不锈钢,发现砰砰砰 的响动,开始怀疑是铣刀没上结实,经检查后排除问题,再开机仍然有这个响动,开机的时候我差不多每秒5毫米这样的速度,请问这种属于什么情况,我用的是合金铣刀,肯定能啃得动,是不是应该进刀量再少点,然后加快铣刀转速呢?或者直接换上铣夹头会更好?  还有个很 萌的问题,BF20有 左转右转,在转动方向上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现在用的是右转,感觉左转好像要掉下来一样

楼主:
另外发现再200毫米钢块上打孔 发现高度不够,难道真要上个车床?

网友:
lz先下点资料看看吧   或者在优酷上看看教学视频     貌似LZ目前还不知道啥叫顺铣   啥叫逆铣

网友:
钻夹头夹铣刀铣不锈钢~~?

网友:
顺铣\逆铣,还有就是要区分刀具的刃数,材料,工作台的强度,都要考虑的,如果可能的话,转速慢点,手柄摇的慢些,铣出的效果要好,就是没有效率。比如铝合金粘刀,要不是用铝合金铣刀,要不就超高速,让每刃每刀的吃刀量很小,要不就慢点,转速放慢,进给放慢,慢慢来,铣过的面也会很好看的,呵呵。再比如不锈钢,一定要吃刀小点,你的床受的了,铣刀未必受得了,呵呵。至于到底是多少,找书看看,计算,单也不能老是去查书啊,那么就积累经验吧,蹦蹦响一定不对,应该是刷刷的响,呵呵,每秒5mm,太快了,太刺激了,你每秒摇了几圈啊,呵呵。还有就是,钻夹头,夹6mm左右的立铣刀还凑乎,是用t型槽,燕尾槽铣刀,面铣刀,还是使用铣夹头或者莫氏柄吧,钻夹头毕竟不是个有精度的玩意,也没有太大的夹持力的。一套莫氏3的铣夹头才170左右的,压板也是,这个还是不要省的,买了会让你感觉到爽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 尤其是7楼的朋友,我对机床实在不懂,您说的顺铣 逆铣 这床子连接铣夹头的杆 一头是螺纹连接的,曾经换方向铣东西掉下来过!!!!!

呵呵,谢谢楼上的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立铣刀,一会儿马上换上铣夹头去,昨天带手套用手指擦了下铣过的物件,结果一下手套缠到铣刀上,很是惊险,整个手套几乎绞成线头了,幸好手指没事 ,当时用力死命拽断了手套!!~~

新手郁闷中...希望各位老师傅能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 尤其是7楼的朋友,我对机床实在不懂,您说的顺铣 逆铣 这床子连接铣夹头的杆 一头是螺纹连接的,曾经换方向铣东西掉下来过!!!!!

呵呵,谢谢楼上的 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立铣刀,一会儿马上换上 ...

吊杆要用扳子拧紧,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
千万别带手套。。。。。。。。。。。

网友:
1.不要用手套。
2.左转是错的,除了攻丝之类,一般是不用左转的。这和逆铣顺铣无关。用右转!
3.每秒5MM太恐怖,相当于每秒手轮摇2圈半!
6MM3齿白钢刀干切A3钢,我一般下刀深度0.5MM,主轴300-450转/分钟,每秒才摇半圈不到。精铣更慢。

网友:
人家7楼说的逆铣顺铣指的是进给方向,铣刀一直都是右转的。

逆铣:铣刀在工件的接触点上运动的切线和进给方向相反。
顺铣:。。。。。。。。。。。。。。。。。。。。相同。
铣槽时是一半顺一半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师傅 受教了!! 目前人机皆顺利,只是感觉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