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修液晶显示器的进

楼主(2010-01-23):
这是那坏了.上面4分之一显示异常

网友:
调节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送客服吧~  这东西自己还是不要乱拆了~

网友A:
拆开看看
很可能是屏的排线松了
如果排线没松,就是驱动板坏了,换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钮是干什么用的? [/quote调节钮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
很可能是屏的排线松了
如果排线没松,就是驱动板坏了,换板即可.

我拆过多次了.没事.

网友:
我遇到過,側邊用力捏就好了,我當時是用個夾子夾住,湊合著用。: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