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922 在450上一直追尾

楼主(2010-01-23):
尾巴左右摇摆在10CM左右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将陀螺仪感度调小。
2、检查尾推是不是虚位太大。
3、检查陀螺仪的避震效果。
4、可以尝试用塑料扎带将陀螺仪固定(我就用这个方法感度提高了许多不追尾)

网友B:
1.陀螺仪上只有延迟和舵角,不知道哪里调感度,我的控是天8,请教如何调
2.尾推已经检查,无虚位
3.陀螺仪是用双面胶粘合的

网友C:
菜单,最后第2行进去的第一行,再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
打车问一下我的450也是尾巴左右摇摆在10CM左右,KDS800陀螺+GN D90高速锁尾数码舵机T6C控,如何解决?

网友E:
我是进来学习的,自己的450C快回来了。

网友F:
我的KDS800+MD922一样有点飘

网友(2010-03-01):
我的也是

网友G:
天地飞的遥控器不熟,但是从LZ 的描述来看,应该是感度不对,很可能是在100 的感度状态下飞的。仔细看看遥控器的说明书,将感度降低。

网友H:
KDS800 飘一点很正常, 一开始调中立点,累S, 后来听老手建议, 起飞后用微调修正,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