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FPV中的72MZH与2.4G遥控设备的利弊

楼主(2010-01-23):
1)不管控用的是72M还是2.4G频率,也不管无线摄像设备用的频率是72M还是1.2G或2.4G,反正它们两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场合,走在一起了。
2)有两台以上无线电设备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无法避免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术语叫:“电磁兼容”。“电磁兼容”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3)“电磁兼容”现象很常见,解决得好,两台设备相安无事,解决得不好,就非常地麻烦。譬如你在用手提电脑无线上网的时候,如果此时有人在旁边打电话,你的网速会立即降下来,甚至停顿。这个影响过程,只是一般人没察觉或没放在心上而已。
但,它是存在的。
4)航海设备”电磁兼容”指标,其要求高于陆地设备一个等级,正规的机载电子设备又比航海设备高一个等级,仅次于航天设备。
5)机载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后果就不仅仅是网速降低的问题。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或者到51imx“炸机版块”补补课
6)“电磁兼容”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设备设计电路的“带外抑制”指标是最重要的考查内容之一。什么叫“带外抑制”?通俗地说,就是抗干扰能力。
7)为什么推荐72M控+2.4GOSD的组合方式?就是因为这两个频率离得很远,就算是很垃圾的设备,其内部的“带外抑制”电路,也能把对方的信号(相对于自个是”干扰”),最大可能地给滤除出去。
8)最后一个常识:无线视频设备,不管你选1.2G的还是2.4G的,其性能都是差不多的,这两个频率同属“微波”或叫“特高频”。1.2G设备存在的毛病,2.4G一个不少。如果你觉得2.4G的更好用些,那估计是你选的品牌和1.2G的不同,质量碰巧好些而已

网友:
2.4G 控信号 不能太远   72M的可以功放 那就远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我有只futuba 40兆的控,发射距离超过400米就不行了。这个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影响距离的因素,功率是占最主要的,然后是天线和接收机灵敏度。-------------
BG5RJD你错了,电视微波地面站的传输标准功率,也就才50mW而已,距离是50-100KM

楼主:
作为中 国卫星通信集团新一代大容量、高功率的通信广播卫星;中 国6B卫星,它的转发器的行波管功率放大器TWTA,也才82W
--2万-5万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距离的因素,功率是占最主要的,然后是天线和接收机灵敏度。-------------
BG5RJD你错了,电视微波地面站的传输标准功率,也就才50mW而已,距离是50-100KM

好像是这样,在网上搜过。
1.2G应该属于甚高频范围,航空导航重要设备。108~118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中 国卫星通信集团新一代大容量、高功率的通信广播卫星;中 国6B卫星,它的转发器的行波管功率放大器TWTA,也才82W
--2万-5万公里。

跟这些比有得比吗?人家卫星的发射天线是什么天线啊?起码是超高增益高指向性的定向天线啊!而且空中无任何遮挡!以及基本上无任何干扰!而且地面也是要1.2米或以上的锅型天线对准(强调一点是要对准)天上的卫星才能收到的信号!航模的遥控能做到这点吗?所以说根本没法比的!

网友A:
咱们目前使用的手机,各通信运营商使用的微波锅也只有500毫瓦,传输距离都在15--30公里以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勿避实就轻,请飞奔网友正面回答我说的这句话,是否正确?
"实际上这功放只是增加了1倍或3倍的RF功率不到,距离增加主要得益于高增益的大天线.放大器对此基本无贡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目前使用的手机,各通信运营商使用的微波锅也只有500毫瓦,传输距离都在15--30公里以上哦!

人家的接收基站是建在什么地方的啊?高山上或者是高楼上的!使用的都是高增益的微波定向天线的!距离肯定远啦!你问问HAM们!500MW的功率的对讲机都传播过超过几百公里啦!有人在广州使用500MW的功率都可以打开香港的中继台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勿避实就轻,请飞奔网友正面回答我说的这句话,是否正确?
"实际上这功放只是增加了1倍或3倍的RF功率不到,距离增加主要得益于高增益的大天线.放大器对此基本无贡献."

功率肯定不止3倍!不信你可以拿仪器测试!发射的吸盘天线也并非是高增益的大天线,可以明确告诉你!吸盘天线的增益基本上是0的,也就是说使用的时候基本没有增益,甚至是负增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肯定不止3倍!不信你可以拿仪器测试!发射的吸盘天线也并非是高增益的大天线,可以明确告诉你!吸盘天线的增益基本上是0的,也就是说使用的时候基本没有增益,甚至是负增益的!

----别再忽悠了.

网友:
楼上的!不信就算!你拿专业仪器去测试吧!测功放用功率计或者频谱仪,测天线使用网络分析仪!光说理论没有任何作用的!

楼主:
楼上的,我再问问你,原遥控天线,增益是多少dB呢?

楼主:
或者,你说说看,72M放大后级是什么管子么?

网友B:
原遥控天线我不知道是多少增益的!但可以说,拉杆天线的增益不会好到那里去,是0增益甚至是负增益的!72M末级使用C1971,理论始终还是理论,实际使用效果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遥控天线我不知道是多少增益的!但可以说,拉杆天线的增益不会好到那里去,是0增益甚至是负增益的!72M末级使用C1971,理论始终还是理论,实际使用效果好才是真的好!

----- 你既然不知道原遥控天线是多少增益的,也不知道吸盘天线增益是多少dB的.那么请问,距离的增加,是因为天线增益增加了所导致的,还是因为功率增加了所导致的,
        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敢肯定的说:是因为功率加大呢?
-----此设备对其他玩家的遥控干扰很大.这说明了什么呢?你想过没有?
       1)这72M设备的RF输出很不干净.是杂交的,不纯.懂不?
       2)你想过这72M设备为什么能在那么大个72M的频率范围,造成覆盖,其他玩家的信号没法用么?
         我来告诉你:它不仅不纯,而且还跨班级跨年级,乱搞.-----它的射频输出并不是适合模型使用的NFM信号,而是WFM甚至还要宽.也就是,真正对自个有用的功率提升,其实也没有多少,明白不?
          什么是NFM(窄调频)什么是WFM(宽调频)?就好比你用10KG的力按在一个桌面上,和按在针尖上的区别.      明白不?

-----害人又不利己的东西,还要給它配上额外电源什么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烦心事.要来干什么?
------简直一个大忽悠

网友:
影响无线电距离有好几个因素。 按照轻重因素来说:
天线是最最主要的因素,好的天线,谐振的天线,驻波小,发射效率高,发射和接收时对等的,因此接收效果也好。 天线的增益至关重要。
功率是个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因素,功率大,传播就远,信号就好。这个是不变的定理
接收机灵敏度也同样影响到接收距离,但是灵敏度高了,选择性降低了。要灵敏度高,就不抗干扰,要抗干扰,灵敏度就不高。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只能取中间位置

  由于航模是72mhz,,频率较低,天线很长,增益不高,飞机上的接收天线不可能太长,因此,增益有限。因此 只能通过提升本地遥控的发射效率和功率来达到增加距离的办法。  那到底是增加功率好呢还是更换高效率发射天线好呢?
   前面说过天线的效率高,就是指无线电波能够被天线很好,完全的发射出去,而不至于返回至发射机。 遥控器的拉杆天线驻波很高,达到3.0以上,因此 大部分的功率都被反射回发射机,真正通过天线发射出去的功率很小。因此更换高效率发射天线,可以达到增加遥控距离的目的。 有朋友实测过,遥控器直接连接功放的发射天线进行测距, 距离比原遥控器拉杆天线 远2-3倍。  因此可以看出 ,天线的重要性所在。
  光提升天线的效率,再适当的提升功率,双管齐下,可以更好的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支持技术讨论,不要骂人

网友:
支持技术讨论,不要骂人!
觉得KING1976的激动有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