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九鹰SOLO PRO II 玩家的使用感受

楼主(2010-01-23):
国内叫做260A,算是第一批购买者,说说感受:
优点:
1、稳,非常的稳,可以轻松十几秒不控制
2、耐摔,非常的耐摔。塑料件,又极其轻,可以说一般是摔不坏的 即使摔了也不像金属件那样可能变形。
3、控可以用作充电器,方便。也省得买充电器了
4、电池拆装太方便了,九鹰的专利设计
再说说缺点:
1、舵机的中立点位置不对称,特别是左右控制舵机严重不对称 影响控制性能。不知道是否就我的机机有这个问题。
2、飞行时间偏短,我的刚好7分钟。

网友:
怎么可能飞 7 分钟,

我们一般都是4 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室内无风环境下飞行是7分钟,说明书上也标明是5-7分钟。
除非你的飞行环境很不一样。

网友:
怎么可能会4分钟那么短,我用原装电池也能飞7分钟。
至于楼主说的第四个优点就不知道是否真是九鹰的专利设计,这款260A的大部分结构都是仿国外的MSR,电池的拆装就和MSR差不多。

网友:
上 视频啊...

网友B:
我的260悬停时明显看到机身向左倾斜15°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近来较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60悬停时明显看到机身向左倾斜15°左右,不知道是否正常

我比第一批玩的人还早~~负责任的告诉你~~正常~

网友:
我好像是前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速转弯时动力不足,突然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快速转弯时动力不足,突然下降

装有尾电机的都一样。如果是轴传动应该可以改善!

楼主:
不是一般的下降。下降太厉害,超过1m 无法忍受。
只能慢慢转弯了。

网友C:
这个这么小的飞机真可以轻松十几秒不控制吗?

网友:
JJ的副翼太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么小的飞机真可以轻松十几秒不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么小的飞机真可以轻松十几秒不控制吗?

这是这个机机的第二大优点
如果仔细调整,无风环境应该可以脱机更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下降。下降太厉害,超过1m 无法忍受。
只能慢慢转弯了。

有那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夸张!?

急速转弯就是这样的

网友:
动力不足!鉴定完毕!

网友:
副翼也不是摆设。自我稳定功能。就像LAMA上层翼一样。另外倾斜是正常的,是主浆为了抵消尾翼水平方向的力而向另一边倾斜。例如450的尾翼是向飞机左边推的,那450就向右倾斜了。

网友:
动力很足,LS的可能没开高手模式,
开了高手模式非常灵活,动力很足,
飞过才知道

网友:
恩,顶一个。前天发现了高手模式,发现速度真的加快了很多,就是直线前飞的时候,会掉高度。有个俯冲的感觉。
在体育馆飞了三颗电池,超爽:)

现在用高手模式在家里客厅飞也很爽的了:)呵呵,很不错的小JJ啊。

网友E:
兄弟们,我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放弃cb100而定九鹰260了,想问一下260的机机是否有副厂电池卖啊?cb100的副厂电池才15块

网友:
这个电池上有两个专利,所以不能山寨的。

引用 网友E:
兄弟们,我选来选去最后决定放弃cb100而定九鹰260了,想问一下260的机机是否有副厂电池卖啊?cb100的副厂电池才15块

网友:
有,13元一个

网友:
前边的兄弟自己好好找找

网友:
我在家里客厅飞的视频,速度蛮快的,这还是Mode1的新手模式,Mode2速度非常快,需要场地大一点,否则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