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04主马达怎么了

楼主(2010-01-23):
我今天用了点暴力拆装004的主马达,用力把铜齿轮拔下来,然后又装回去,安装完毕后发现马达轴转起来发涩,飞机飞不高,主马达热的厉害,是不是主马达哪里卡住了?马达里面什么结构啊

楼主:
用手拨动大桨,阻力很大,飞行时候声音大。能修吗?我又在网上订了一个电机

网友A:
能修,不过好麻烦,还是买的好。

网友B:
我的分析:
1、LZ在分解该马达的时候,没有做好原始位置的标记。
由于该款马达的后盖与马达壳体间没有明显的缺口、色标等标记,极有可能在重新组合马达的过程中,误将马达后盖旋转了90°(与没分解前的原始位置比较),导致马达重新组合后的进角错误导致的。
2、重组后的马达后盖与马达轴不垂直,造成手转动马达轴感觉阻力较大。
这可以通过轻轻地、轴向地敲击马达轴来消除。开始尽量少用点力,轻轻的敲击不行,可逐步加大敲击的力度。

楼主:
我没把马达拆开,是靠翘的方式用暴力把铜齿摘下来,后来用用敲击马达尾轴的方式把铜尺装上

网友C:
估计是弯了轴还是轴承坏了吧?以后加热铜齿再拆,省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