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破处,结果秒炸……

楼主(2010-01-23):
我是个新手,今天忍不住心中的那份激动,就毅然拿着我的小赛去破处.因为我在模拟器里飞得很好,就是降落有些困难.本以为能一帆风顺地首飞成功,结果刚出手直接秒炸!我不甘心,又试了几次,结果一样.最后一次还差点炸在了牛粪上~真是冒冷汗!!!然后就死了这条心,打道回府了;为什么我模拟器里飞得这么OK,但是一上真机就秒炸?到底弄错什么了……

网友:
详细描述...............

网友:
飞机的安装调试都合适吗 ?什么材质的塞斯纳??EPO的话 会很头轻 需要配重

楼主:
我先开足马力,然后用手朝前用力一丢,飞机拐几个弯就炸了

网友:
请LZ说具体点 以便分析

网友:
先不通电不上浆 电机用泡沫保护1下 手掷 应该能良好的滑翔才对 当然舵面都要归中

楼主:
想上个图上不了呀

楼主:
标题

就是这台,这是起飞前的照

楼主:
跟风有没有关系?多大风不能飞?

网友A:
这个不是小赛吧,是J3

网友:
把你的飞机飞行以及炸机姿态说详细点,让老魔们帮你分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小赛吧,是J3

是~~的,j3

楼主:
先向一边拐,然后头朝下直撞

楼主:
是不是说得不清楚?

网友:
我感觉这样的飞机手抛不太好。。。。最好在地上起跑。。。

还有就是马力不够。。。。。

再有就检查你飞机的调试。。

网友B:
你手郑的时候油门太大了!要一半油门轻轻推飞机出去就得了!

网友:
破处见红,说明是处女

楼主:
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飞机这玩意对风敏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处啦,刚昨天才娶回家的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郑的时候油门太大了!要一半油门轻轻推飞机出去就得了!

还是老老实实用助跑起来吧,再炸估计都不像机样了~

网友D:
说说怎么操作的,模拟器能飞了往往第一次飞真的也会很紧张基本大脑是反应不过来的。稀里糊涂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怎么操作的,模拟器能飞了往往第一次飞真的也会很紧张基本大脑是反应不过来的。稀里糊涂就炸了

我左手拿着控,母指打升降舵,再把油们推到最大,然后右手拿飞机(桨拼命地转),往前冲,最后用力丢,再最后就炸了

网友E:
助跑起飞吧,看看飞机的重心对不对,重心应该在主翼前1/3处的地方,前后配重没有弄好出去肯定是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跑起飞吧,看看飞机的重心对不对,重心应该在主翼前1/3处的地方,前后配重没有弄好出去肯定是下来的。

谢了,我会改进的

网友:
油门太大

网友F:
J3说成塞斯纳  汗一个

网友:
推力够不够哟

网友G:
1 重心对不对,没谱的话往头重调整,如果头轻+侧风出手=一波到底+坠地

2 舵面极限位置有没有卡  传动线路有没有卡族?

3 风向和风力,建议3级风以下顶风出手

4 正式飞之前要手掷试飞 调整重心和舵面中立位置,可以通过移动电池实现。

5 有条件的话在小麦地(油麻地)三分之一小动力试飞 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J3说成塞斯纳  汗一个

我说的,我汗俩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重心对不对,没谱的话往头重调整,如果头轻+侧风出手=一波到底+坠地

2 舵面极限位置有没有卡  传动线路有没有卡族?

3 风向和风力,建议3级风以下顶风出手

4 正式飞之前要手掷试飞 调整重心和舵面中立位置 ...

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H:
呵呵。。
LZ 当时很头痛吧
想成为高手,炸几架飞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LZ 当时很头痛吧
想成为高手,炸几架飞机正常

不头疼才怪呢!撞地的一刹那,心都碎啦!

网友:
回复 网友I:

风很重要的~~~ 上周末北京4~5级风,不甘心,小塞182 强行去飞,结果在才飞了一圈,逆风的时候,压不出坡度,再一拉升降舵....失速炸机,这个机身都炸没了,55555555,
 关键还是水平不行,高手应该控制住,技术不到位还是别勉强了.....

网友:
模拟器里面调试工作都没有的。真机需要调整,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本来就是有刷电机。。。动力不足,又是3通的,舵效低,新手炸的几率不小啊

网友J:
一边开油门一边打升降舵,不失速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边开油门一边打升降舵,不失速才怪~

网友:
 额~~LZ我有个比较弱智的问题~飞机的舵面在什么状态下,飞机会有什么反应~~~~~~你都清楚没~~~~~~~~~、?、??我以前有过个情况~~~~就 是模拟器拉杆的时候跟飞模型的时候舵机运动方向是反得~~~~~~~~~要打反向开关~~~~~~有一 次我去飞的时候忘检查~结果一上天~~~我一拉杆~~~  模型就推杆猛低头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