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G代码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23):
;-------------------------------------------------
;打一圈孔
;G91模式的,不好用
G21 ;选择公制单位
G91 ;增量模式
F200
G16 X0 Y0 ;进入极坐标
G1 X45 Y0 ;移动到极坐标模式的半径为45,角度为0
M98 P200 L72 ;调用O200 72次
M0
;-------------------------------------------------
O200
G83 Z-45 Q5 F10 ;深钻至Z 轴坐标为Z=-45 的位置
G1 Y5 F200 ;在第一个孔的基础上转过5°...
M99
;-------------------------------------------------

楼主:
;-------------------------------------------------
;打一圈孔
;G90模式的,也不好用
#1=5
G21 ;选择公制单位
G90 ;绝对坐标
F200
G16 X0 Y0 ;进入极坐标
G1 X45 Y0 ;极坐标模式的半径为45,角度为0
M98 P200 L72 ;调用O200 72次
M0
;-------------------------------------------------
O200
G83 Z-45 Q5 F10 ;深钻至Z 轴坐标为Z=-45 的位置
#1=[#1+5]
G1 Y#1 F200 ;在第一个孔的基础上转过5°...
M99
;-------------------------------------------------

楼主:
mach3的版本是3.04

网友:
我用过的,可能比较苯,但能用。
F60.000000
G0 X0 Y0 Z0
G1 Z-5
G12 I2.5
G0 Z0
G16(推出和进入极坐标模式 - G15 和G16)
G1 X23 Y0(极坐标模式的半径为23,角度为0)
G1 Z-5
G0 Z0
G1 Y12(在第一个孔的基础上转过12°)
G1 Z-5
G0 Z0
G1 Y24(在第一个孔的基础上转过24°)
G1 Z-5
G0 Z0
G1 Y36(在第一个孔的基础上转过36°)
G1 Z-5
G0 Z0
G1 Y48
G1 Z-5
G0 Z0
G1 Y60
G1 Z-5
G0 Z0
G1 Y72
G1 Z-5
G0 Z0
G1 Y84
G1 Z-5
G0 Z0
G1 Y96
G1 Z-5
G0 Z0
G1 Y108
G1 Z-5
G0 Z0
G1 Y120
G1 Z-5
G0 Z0
G1 Y132
G1 Z-5
G0 Z0
G1 Y144
G1 Z-5
G0 Z0
G1 Y156
G1 Z-5
G0 Z0
G1 Y168
G1 Z-5
G0 Z0
G1 Y180
G1 Z-5
G0 Z0
G1 Y192
G1 Z-5
G0 Z0
G1 Y204
G1 Z-5
G0 Z0
G1 Y216
G1 Z-5
G0 Z0
G1 Y228
G1 Z-5
G0 Z0
G1 Y240
G1 Z-5
G0 Z0
G1 Y252
G1 Z-5
G0 Z0
G1 Y264
G1 Z-5
G0 Z0
G1 Y276
G1 Z-5
G0 Z0
G1 Y288
G1 Z-5
G0 Z0
G1 Y300
G1 Z-5
G0 Z0
G1 Y312
G1 Z-5
G0 Z0
G1 Y324
G1 Z-5
G0 Z0
G1 Y336
G1 Z-5
G0 Z0
G1 Y348
G1 Z-5
G0 Z0
G1 Y360
G1 Z-5
G0 Z0
G15(推出和进入极坐标模式 - G15 和G16)
G0 X26 Y0 Z0
G1 Z-5
G17 G3 x26 y0 i-26 j0(绝对I/J模式圆心格式圆弧切削)
G0 Z0
G0 X0 Y0 Z0

楼主:
楼上的,确实好苯.

楼主:
昨晚没睡好,早上起来又弄,极坐标还是不好用啊.
改了思路,几分钟搞定了.

;------------------------------------------------
;圆周钻孔
#1=0  ;孔与x轴正向的夹角
#2=40 ;圆周半径
#3=0  ;孔的x坐标
#4=0  ;孔的y坐标

G21
G90

M98 P200 L72 ;72个孔

M0

;-------------------------------------------------
O200
#3=[#2*cos[#1]]
#4=[#2*sin[#1]]
#1=[#1+5]
g01 x#3 y#4 F200
G83 z-50 q1 F10
M99
;-------------------------------------------------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确实好苯.

物极必反,有时候最苯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