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A123

楼主(2010-01-23):
我以前都是买已经左后的锂电池是扁的的那种不过听老鸟们说A123好就买了可是我没自己不会连接电池我照了照片老鸟们帮我看看我焊接平衡充接头和T头的正确吗?

全图

全图

平衡头

平衡头

调整大小

正负极T头

正负极T头

网友:
蓝色电源线是正极?

楼主:
T头都不会分那是正极那是负极。还有我在买的时候电池是3.3V 30C 2300毫安这电池好吗?我接错了接头就直接说吧!无所为的!谁叫我是井底之蛙啊!

网友:
你这电池什么时候买的?现在买来的话,会让你失望的,现在A123要20多一节了,有人测过还没有09年初十几元的好!现在网上还有卖一种号称全新的A123,有人测过还没有国外二手拆机的好!

楼主:
今天买的在规定当买的在电池的贴壳上是打着钢印A123的最主要的是我的接线对吗?

网友:
不对,首先T头反了,然后在检查下平衡头

楼主:
怎么检查平衡头啊?

网友:
楼主,看了一下,建议你还是买成品好了,要不就再多潜潜水。

网友:
我教你好了,只要把T头上的2条线交换下位置就可以了,T头的正负极搞错了,你图上接的蓝色线是电池正极的

网友:
第一根对应正极,第二,三,四根对应负极,电压是累加的。

网友:
买了东西就要仔细看一遍,你的电池上除了标签还打有正负级符号的啊。组装好电池后引出正负级导线,红线一般都接正,黑色或其他线接负级。梯形插头也标有正负级符号的,(除非你买的梯插很差没标有)接好线就行了。平衡插头你照楼上说的做。找好电池的正负级,接线是很容易的啊,认真看看你的电池吧。

网友:
t头要用母头   用公头你要哭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12楼说的正确,这个用公头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