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接收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1-23):
我用的是FUTABA的接收机,原配的是镍镉
电池
,可否换成锂电呢?还有如果是使用镍镉电池,充电和使用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接收电如果换锂电,需要用BEC降压,对电子设备有干扰!用镍镉电池比较好,用智能充不超过2A充,最好是用1A充。每用几次放一次电很好的。我的基本没有放过电,一直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原配的充电器,不知道放电是怎样放的,是接一个假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