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想改无刷

楼主(2010-01-23):
我是菜鸟,我有条剑鱼号,有刷版的,想改无刷的请老鸟指点啊,你有想出生也可以转让给我啊!!

网友A:
改无刷要换接受!换发射!换电机!换电调!差不多都要换关了!不建议换!无刷!

网友B:
建议你~有刷上高电压版~
换个12V高压电调~电池换成9V或12V~~
有刷一样可以跑很快~

网友C:
没有铜头机别玩有刷

网友B:
楼上铜头机
铜头机是个啥东西啊~~~
为啥这么说啊~

网友D:
要你改无刷的钱加起来和新配这玻璃钢的无刷船就差个船壳钱吧!玩具船壳一般是ABS塑料做的,你即使上了无刷,久了船壳也承受不了无刷电机的震动和冲击,船壳报销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一步到位最好!

网友E:
无刷电机裝得不好會震动
但是冲击是那來的啊??反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