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离心开关

楼主(2010-01-24):
单相电机的离心开关经常烧蚀,想把它拆了,直接把接头相接,不知行不行

楼主:
电机是350W的,启动电容是100微法的,如果直接连接电容是否要改电容?请教高人

网友:
不行的,会烧电机的。

网友:
不行的  因为启动绕组启动后就不工作了,单相电机有2个绕组一个是启动绕组 一个是工作绕组,离心开关接在启动绕组上靠离心力把它断开,你可以外接个开关取代离心开关

网友:
要离心开关,

网友:
离心开关还是要,只是把电容改为20微法就没那么易烧蚀,只不过起动没那么有力。

网友:
说得很对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用冰箱启动用PTC,一劳永逸

网友:
彩电的消磁电阻也行。

网友:
单相感应电机有个致命缺点,就是启动转矩小。为了获得较大的启动转矩都在启动绕组回路中串入了较大的启动电容。一旦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必须立即退出启动电容(如不退出电容电机升温很快只至电机烧毁)。根据负载特性如不须较大的启动转矩把电容减小到一定的容量作为工作电容即可省去离心开关。还有一代离心开关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
启动电容从名称也可以分析得出嘛,它只管启动,启动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要断开因此要离心开关。你说的离心开关经常烧蚀,很可能是你负载太大而且负载不平稳!电机需要更长的起动时间,甚至需要启动回路多次工作(离心开关触点快速开关导致烧蚀)才达到规定转速!

网友:
一定要注意,启动电容的耐压和工作电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将启动电容接在工作绕组上,那就。。。。。。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离心锥的位置动了,启动时触点接触不好,产生火花烧蚀。把离心锥往开关方向移动了2-3MM问题解决了。一个小经验:正常情况下电机断电后应能听到离心锥弹出碰触开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