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如何调试啊

楼主(2010-01-24):
九鹰的起落架组是和电路板焊在一起的,我换了起落架后,也就是重新焊接了电路板上连接起落架的两根电线,九鹰260a开始往一边偏了,该怎么调啊?十字斜盘旁边的两根调试杆也重新调过了,毛病还能出在什么地方啊?难不成要换电路板吗?那可太麻烦了啊

楼主:
第一次焊接东西 会不会把电路板焊的不灵敏了啊?

网友A:
看错了 还以为是JR260。。。
飘过

楼主:
楼上的兄弟啊 你有啥好的建议吗?

网友B:
加我qq1016265483帮你看看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往一边偏是什么意思,如果机身飞起来在空中时往右倾斜是正常的,如果在空中不能锁尾,往一边偏转,是电池没电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要是电池没问题,就可能是你焊接得不好,电线接点虚焊导致无法通过大电流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兄弟,如何才能焊接得实呢

网友C:
原帖由
qc209
于 2010-1-24 11:49 发表
谢谢楼上的兄弟,如何才能焊接得实呢
如果你自己不会焊,应该找身边懂得焊接的朋友帮忙,只能自己多练习用电烙铁,才能掌握好如何焊接得结实,这个是无法言传的。

网友D:
看了下~~2个方法~~调试杆调节~还有按3下遥控器后面的黑色安钮~调好后再按一下就OK~~(如果你说的偏是飞行时候的方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