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飞机围绕自己兜圈?

楼主(2010-01-24):
如何控制飞机围绕自己兜圈?

网友A:
用条线拉住飞机保证转的圈比谁都圆 。大将了还不会绕圈?潜水那么久小心憋着。

网友B:
当然是遥控控制了!!用副翼和升降舵配合完成此动作

网友C:
還要加方向!

网友D:
相当有技术难度的问题…

网友E:
千万别兜太多圈 我玩过一次 差点出事故哦
反正自己都不记得兜了多少圈 到最后自己都晕晕的 飞机差点撞上自己 炸在自己身前不到2米的地方
航模不是玩具 切忌当成玩具 控制 危险!!!

网友F:
玩线操纵就是控制飞机绕自己转圈,那也是挺要技术的!
当然遥控飞机也可以绕自己转圈,不过正规的技术标准是飞机只在自己的面前转圈,是不允许飞到自己身后去的.

网友G:
偶在模拟器中兜圈,飞机绕自己转。

网友H:
今天上午刚兜过,打一下副翼,然后就是拉着升降舵不放了。控制好速度,如果觉得半径太大或太小就调整一下副翼。不过很快就晕了。

网友I:
  为啥要围着自己转啊,在自己前面盘旋不行吗?要不真会把自己转晕的,别人看了说不定会说很搞笑

网友J:
先直飞,然后方向舵和副翼微调,可调成大园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