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RTF版

楼主(2010-01-24):
今天看到一商家推出的450SPORT   请问老鸟这款RTF版本配置如何 价格2500   或者还是买SPORT新春套装 适合新手使用
310B 2S-3S 聚锂平衡充电器
1.2A 220V电源 E-MAX ES08D 数码 尾舵机
KDS 800 全金属外壳 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亚拓 450 SPORT 机身 + 325mm 3D 玻纤
主旋翼 全金属 旋翼头 尾波箱,全碳纤侧板,尾皮带传动
亚拓 450M 高扭力无刷马达 3500KV
亚拓 RCE-BLX35 无刷定速调速器
KDS 2.4Ghz 6通道遥控器(8通道接收机)
TOWERPRO MG90 金属齿
CCPM方向舵机 3组 格氏
ACE 20C 2200MA 11.1V 聚锂电池

网友:
建议这么配:
飞机还是亚拓的450 sport+原厂电机450M电调35X斜盘舵机ds410M陀螺GP750尾舵机DS420的套装 2500
遥控器用dsx7一定买成dsm2版本的 大概1700,将来飞顶级油直都够用了;如果嫌贵可以用DX6大概1000左右,不过将来飞油直不够用,因为少一个定速通道
电池可以用格氏的,不知道有没有25C以上的2200mah,11,1v就好 一块大概200左右,建议买3~6块,要不然飞不爽
充电器用UNA6 大概430左右,可以同时充两块电池的,精度不错,性价比很高的,以后飞大电直也用得到
电源用12V 10A以上可以同时充两块,建议以后上大电直可以用到12V 30A的也就是350W的绝对够用,电子市场买一个大概140的样子。
价格是高了点,但是绝对不会走弯路的
商家配的RTF都是垃圾~买回来铁定后悔~

网友:
RTF就是忽悠新手的

网友A:
格式电池没那么贵啦 。2200  11.1V  25C也就是1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电池没那么贵啦 。2200  11.1V  25C也就是150左右

呵呵,这个我没有用过,瞎蒙的

网友:
楼上的,那个Maxpro X3怎么样,可以同时充5块3S电池,一个半小时就完成5块电池的充电

我觉得更划算啊

网友:
呵呵,那个感觉精度不是很高,估计是10mv的精度,而且是串充+平衡放电设计,不是真正平衡充,你如果充老一些的电池能把你等死。
UNA6的精度可是2mv的,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是真正单节独立平衡充,比如一些单节差异太大的老电池,有的单体满了,有的没满还可以大电流单体充电,冲起来还是很快很准的,而其你以后飞大电直的话可以8A充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