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求助

楼主(2010-01-24):
大家。。。老虾们我有一只阳模。。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玻璃钢糊在上面。。。。是先弄上纤维布还是先弄上玻璃钢呢???老虾们请教一下。。。
最好有制作玻璃钢的全过程啊。。。只要教我怎么糊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得先考虑好如何分模,然后上脱模剂,上布上树脂。
具体过程你可参考论坛内的一些制作帖子。

楼主:
我看的一般都不详细的,没有那种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