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舞台发烟剂拉烟问题

楼主(2010-01-24):
今天用26CC汽油机,把舞台发烟剂(可能是乙二醇)直接射入消声器里,量少烟淡,量大更淡。。因为雾化不良,哪位有经验,说说,26的汽油机是不是拉烟太小?

网友A:
我猜....溫度不夠...

网友B:
应该是温度和雾化都不好的缘故, 两冲发动机需要在排气管里盘几圈拉烟管, 喷雾口要稍微加工一下, 不能是直管, 用钳子捏一下,因该效果会好许多.
汽油机没试过, 我的52甲醇机用这种方法, 烟量还是比较大的, 用的也是乙二醇.

网友C:
之前不是有个兄弟 用26CC自制拉烟 效果挺好 在哪我忘了 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啊 找到了 在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D:
这个拉烟模式我最喜欢了!所以也一直在试验中,发点经验来交流一下。
我用细针管把缝纫机油慢速注入焊接塑料件的热风枪(汽车焊接保险杠时用的那种)的出风口壁上,会有烟雾出现。发烟油注入量太多反而烟量下降,还有就是发烟油直接喷到热风口壁上可也提高物化效果,能使发烟量明显增大。
哦!对啦!如果谁有更好的方法或解决了这种法案来发烟的魔友能不能告知一下我啊?
QQ:125563908,手机:15104788695
我太想用这种方法拉烟爽飞了!拉烟泵我也弄了两只待用呢,是从武汉邮购的,这种齿轮泵
原用途是模型潜艇的排水泵,体积小效率高,工作电压低(5~12V),出水压力大。看了下
应该就是楼主图中的这个齿轮泵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