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正负级插反了 主浆电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24):
今天插电池的时候 吧正负极插反了  然后就是一股青烟 我赶快把电池拔下来,吓我一条  电池连接的塑料卡  烧糊了, 然后在插上去 发现 舵机功能都是好的  就是主浆电机 一加油门 转一下就 不动了 在加油门也没有反映,谁知道 是不是主浆电机 烧了  还是4合一烧了 ,怎么测试。 在线等答解。。

网友A:
电机正负插反也不会冒青烟啊?是否电路板短路了。或者是插头在烧坏时里面电线烧断了?重新接插头看看!

楼主:
完了 估计是 4合一烧了  我插上电池  油门开到最小  主浆 可以转  但是  一下 4合一上面的插 主浆马达的地方 下面那个小电容就开始冒烟,,   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

网友:
楼主大声喊高手进来吧!四合一坏了只有换的份了。同情ing

楼主:
哎 衰啊!!做个广告  收华科尔CB180  四合一!

网友:
电池插反要冒烟——这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负插反也不会冒青烟啊?是否电路板短路了。或者是插头在烧坏时里面电线烧断了?重新接插头看看!

网友:
电源反接,通常是烧了马达驱动管、续流二极管等元件。
电子市场买些元件回来自己修吧!
修理费用花不了多少的,依据我的经验来看也就10元以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说插是电机并非电池。难道插反电机会冒烟么?顶多倒转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说插是电机并非电池。难道插反电机会冒烟么?顶多倒转而已

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插电池的时候 吧正负极插反了  然后就是一股青烟 我赶快把电池拔下来,吓我一条  电池连接的塑料卡  烧糊了, 然后在插上去 发现 舵机功能都是好的  就是主浆电机 一加油门 转一下就 不动了 在加油门也没有反映, ...

细心地查一下会解决问题的!

楼主:
我是电子盲啊!!怎么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