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动机怎么都转不起来

楼主(2010-01-24):
我有个23CC左右的割草机 怎么都转不起来试了6个化油器了L1 H1.5 可是
发动机
里面滴点油进去是会转的,等进去的油烧光了就怎么都转不起来(我发动机是平装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又是沙发,帮着顶下。

网友B:
割草机
进油管是否接错,回压孔可有畅通,连接处可有漏气!:loveliness:

网友C:
想借地方一起学习下

网友D:
油管堵了还是怎么的,拿嘴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汽油机
调机前先将主油门开大,L,H回底后约摸开1.2~1.5圈,堵住风门,接通点火电,空拉(或拨)至引爆,(至油管无空气)打开风门,继续启动,启动后调L油针至高速回十分一左右,回主油针至怠速,加大油门调节H油针至高速!发动机迅响速度调节L油针至最佳状态!OK!:loveliness:

网友E:
如果你换过化油器仍未见效的话,按你说的情况来分析应该是曲轴油封漏气或缸压不足,导致曲轴箱负压不够不能将化油器的油吸进汽缸,着重检查曲轴箱是否漏气或缸压不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一看到7楼的答 案我才想起来曲轴箱的垫片忘记装了    盲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