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直升机,怎样正确持控

楼主(2010-01-24):
请教:
玩直升机时,遥控器的左右推杆,是用大拇指按住操控呢?还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操控呢?

网友:
随便你了,一指禅二指禅都可以。
我用一指禅

网友:
我也一指禅

楼主:
看到一张图片是二指禅的,故有一问

网友:
拇指压操纵杆的遥控要把控的压簧调松,反之两指捏着使用的应把控的压簧适度调紧。

网友:
我是二指禅

网友:
一指禅的灵活;二指禅的稳定。各有利弊,推荐二指,因为一指禅有些方向走位很不舒服,比如左手左下方走位就很憋屈得,但是飞多了就没感觉了。

网友:
二指禅的稳定

网友:
无聊的话题!喜欢怎样就怎样咯!各人习惯的问题!如果习惯就用脚趾也可以操控自如!注:《纯属个人观点!并无有意说任何人》

网友:
本来我也是一指的,但为了符合国际标准,我改成二指了

楼主:
新人上手,了解一下规矩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
我开始时一指禅。不知道那天突然变成2指了。现在已经习惯两指了该不回来了

网友A:
当人们正在研究 挺身式跳远向走步式跳远迈进的时候 都在研究更先进的 技术的时候

鲍威尔用他那 古老的 蹲距式跳远 获得了 世界冠军!……

不要太过于在乎 方式方法 而缺少了 真正练习的时间

只要你有潜力 用上时间 哪怕方法差点也一样是高手

找个自己最容易上手的方法 苦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人们正在研究 挺身式跳远向走步式跳远迈进的时候 都在研究更先进的 技术的时候

鲍威尔用他那 古老的 蹲距式跳远 获得了 世界冠军!……

不要太过于在乎 方式方法 而缺少了 真正练习的时间

只要你有潜力 用 ...
说的很好

楼主:
等机子回来后两样方法都试试,再看哪种顺手了

网友:
看自己第一次用时的习惯,自然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人们正在研究 挺身式跳远向走步式跳远迈进的时候 都在研究更先进的 技术的时候

鲍威尔用他那 古老的 蹲距式跳远 获得了 世界冠军!……

不要太过于在乎 方式方法 而缺少了 真正练习的时间

只要你有潜力 用 ...

至理名言!顶

网友B:
机子还没回来,等待中。。。。。。
还是要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C:
如果你还没决定用那种方式,那答 案是二指。
如果你已经选定了方式,只要用着顺手,就继续用下去。

网友B:
机机应该今天回来,我先试试二指,看看感觉怎么样

网友D:
习惯就好

网友E:
自己觉得怎么顺手怎么来~~

网友F:
我一开始一指弹,发现好不稳,老是做不出细微的移动
后来看了个美国高手飞的,带手法的视频
于是该了二指弹了,稳倒是稳了,可是做大动作时发现没有那个灵活了
还有,二指弹,手拿控的时候不舒服,必须挂吊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