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Y7正常工作时,接受机灯是恒亮还是慢闪呀

楼主(2010-01-24):
新手,不懂

网友A:
应该恒亮,但有时也会慢闪,只要工作正常即可。如不放心,可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B:
还真没太注意 好象是常亮的 借朋友练模拟器去了 等拿回来试下告诉LZ

网友C:
第一次开控后接收通电是常亮的,不关控第二次通电就是慢闪的了
不过一样控制得住,也是不明白,高手赐教啊。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我也是这样
。。。。。。。。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7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