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35CM船跑50KM/H用什么动力设备?

楼主(2010-01-24):
我有一个35CM的玩具船,前些天拆空了准备改装想跑到50KM/H以上
问一问用什么
无刷
电机
+电调
,
或者有刷电机+电调
?
要便宜点的

网友A:
找廣州電船幫 A5 參考吧 ,2007年

网友B:
2858 KV 2881电机.11.1V锂电,可能就达到了.
不过要看看船体能不能安装下.
如果想快的话用KV 4122的.用到7.4V也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50A足己

网友C:
2212外转3500KV+30A+2S足够了,当然想上到50多恐怕难,其实这么小的船上到50多不现实,2212用3S可能可以,但很考你.2217+50A+3S肯定可以上到50多,但你对
桀傲不训
的烈马有多大的驾驭能力呢?

网友A:
盲目追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