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首飞怀具------发动机拉缸

楼主(2010-01-24):
600首飞怀具------发动机拉缸第一次玩邮机,买的是二手的亚托600,本人用的是美国手,玩过邮机的身边模友都是日本手,没法帮忙,什么也不懂,也不懂听发动机声音.结果发生了如下怀具...
随便问一下,亚托的600发动机(50级)那种,是不是和OS一样的?一般油针多少圈???

今天怀具原因应该是贪油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活塞环移位,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建议安装定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活塞环移位,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建议安装定速器

有定速器的,只是当时只是刚开始调机,还在NORMAL模式下,此时没有开定速,

网友:
 怎么这么严重?查处原因了吗?

楼主:
这里问一下大家,发动机换活塞和活塞环后是否要重新磨合????

网友:
气缸也要吧,看这样子
磨合是当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问一下大家,发动机换活塞和活塞环后是否要重新磨合????

当然要磨合!!!,我的亚托50今天换了前后轴承、os活塞环,今天悬停(开定速)磨合了2箱油,比之前稳就一个字,可以脱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磨合!!!,我的亚托50今天换了前后轴承、os活塞环,今天悬停(开定速)磨合了2箱油,比之前稳就一个字,可以脱手了。。

我因为没玩过油机所以不是很懂,另外我看别人的设法都是只有在IDEL 1和2的时候才开速,NORMAL不开,你如果是悬停的话,那是怎样开定速??你是连NORMAL都有设定速吗??那NORMAL下你的定速设多少转??

楼主:
本人用的是FORMULA 30%的油

网友:
还好活塞和气缸都是能买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因为没玩过油机所以不是很懂,另外我看别人的设法都是只有在IDEL 1和2的时候才开速,NORMAL不开,你如果是悬停的话,那是怎样开定速??你是连NORMAL都有设定速吗??那NORMAL下你的定速设多少转??

NORMAL下可以设定速的,当然不设也可以,个人认为开了定速更好,
同样磨合可以开定速和不开磨合,我是开定速的,设定转速1700,我是按论坛一高手的经验磨合的:第一箱油主油针2圈,第二箱油开始1.5圈磨2箱,第四箱油开始1.25圈开始IDEL即可。

网友:
可怜.....  我从来不玩油的..   太麻烦了..  油太脏了 不如电的来的暴力~~

网友:
感觉油的越飞越暴力,而电的恰反。。。 不知对否?

网友C:
FORMULA 30%最好不要用了吧...

网友:
断环拉缸。。缺润滑油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MULA 30%最好不要用了吧...

火星大佬,你用边种???

网友:
我飞700用KY 30%

网友:
 杯具啊!杯具!!!

网友D:
喜欢LZ的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