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1-24):
有没有不要用加密狗的
模拟器
软件!直接用音频线就能玩的。

网友A:
G2,G3,G3.5都可以用音频线玩。

楼主:
G3.5模拟器问题!!
音频线是插音频输入还是插话筒输入口!
控要不要装电池!!

网友A:
音频输入和话筒输入都可以插,要在PPJOY音频插件里设置,遥控器当然是要装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