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微动力"设置的构思与探索

楼主(2010-01-24):
〈引 言〉
滑翔机设置动力可以简化升空操作 规避失机风险 扩大场地选择范围。但由于常规动力设备的占重比大,增加了翼载荷,明显影响到滑翔性能,减弱了滑翔机优美的翱翔 盘旋效果和放飞趣味。
    而无动力滑翔机 虽已省去了动力占重,但因其所籍的辅助升空方式如 牵引 弹射 火 箭 甩掷等,初始作用力较粗暴,其应力负荷效应对机体结构强度要求已更高,也迫使无动力滑翔机的某些局部或整体在设计制造中需予强化处理,至使无动力滑翔机的减重效果并非想象中的理想。
    其实 对于滑翔机而言,其优越的气动特性和高升阻比布局 及非暴力 优雅飞行器的特点,对动力的要求并不苛刻,往往配置推重比小于1 甚至0.5以下 都能很好飞翔。且动力需求主要还集中于起飞 爬升阶段,经短暂较大动力 进入留空 滑翔阶段后,对动力的需求就已经很小 以至到不需要的贮备状态了。
------

<草根文贴 任情驰笔. 后续部分含验证 设计 制作等内容 将依进程而发~ 敬请留意.>

网友:
但是你依然需要电机,动力电池。。。。
因此为此增加很多重量。。

网友:
P5B项目就是这样的,开6秒动力,垂直爬升,然后滑翔

网友:
也可以仿效真机,由另一架动力J拖施到高空后投放 ,只是一般要多一个人力辅助

网友A:
楼主没飞过真正的滑翔机吧

楼主:
<继续>
   基于上述的分析 很自然会萌生一种应对的思考和策略:滑翔机"微动力"设置的构想。即 在满足滑翔机起飞 爬升要求的前提下,选取低推重比 高g/g效率比的轻量化动力配置方案。
  在现今无刷器件日益精良 丰富的现状,已可以较从容的选配出不同特点 性能要求的动力组合。设想 如经精准核计 选配得宜,就完全能够选配出比常规动力减重50%以上,而又能适应于滑翔机要求的“微动力”配置。同时 由于动力瘦身了 翼载减荷了,又将引发可对整机结构要求的相应下调 减重。在这一良性循环中,预计“微动力”构思方案 可以行之有效的造就 形成:轻量级动力滑翔机的完美成功。
  同理 对应于常规无动力机 由于上述强化结构需求的消失及微动力占重小的优势,也就完全可以做到 加动力而不增重,甚至轻于原常规机的理想预期。
  当然 要达到以上预期,“微动力”方案的更有效实施,是必须包括:动力的适配 整机结构的改良 材料的精选 组装的优化等全方位应对。

  <下章节将对具体"1.5M级"机型的"微动力"配置构思~,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飞过真正的滑翔机吧

哦~是没有.只乘过真客机之类.
但 究其模友中 能飞过"真正的滑翔机"的也很罕见, 本论坛 本栏目的主旨是"模型"啊!

网友:
要达到好楼主说的要求不是不行,大量运用碳纤维,高效无刷电机。我觉得拿轻量化的DLG来改就符合要求。滑翔并不是都必须带动力的。山坡滑翔机没有动力一样带着切风的声音从头顶飞过。此外太轻了也不好飞的。曾经偷工减料制作的一架300余克的1.5米滑翔,抗风性能实在不行,一阵侧风就很难控制。飞行速度也偏慢。模型滑翔和真实的滑翔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真滑翔机你不会飞山坡时一时兴起来个筋斗、飞大角度转弯吧!横滚都飞啊!模型就有人这么做的。真飞机肯定空中拍手了。所以强度是必须的,重量还不能太重。轻重量如果能达到相同的强度固然好。飞机轻了配重弄重点飞得稳,操控还容易。不过得大幅度运用复合材料了,这个价格就会提高很多了。滑翔机是空气动力学性能极高的一种飞行器其中的道理可能学了一辈子都学不完

网友A:
只有飞过滑翔机,你才知道滑翔机真正都需要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飞过滑翔机,你才知道滑翔机真正都需要些什么。

哈哈~很精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有见地,足可我师!!
正因了滑翔机---飞行器中骄子 航模之中皇冠, 至使众多模友竟折腰. 为之学习 掌握 拥有 探求 完善 提高 .
本人也为倾爱 追求中之一,正在学习 探索之途~~.将还陆续心路见贴,更望诸同好模友共鸣 斧正 探讨 .

网友:
滑翔机有很多种玩法,单纯的追求低翼载荷,这纯粹是部分状态下的飞行要求。即使是热留空为飞行目的,也不是越轻越好的。轻了,也就降低了滑翔机的穿越性。作为设计者,一般是先订立飞行速度,再去考虑飞行重量。

网友:
滑翔机不在乎那点重量的,一定范围内滑降比和重量没有关系,重量低了抗风性和穿越性都不行。 重量的负面效果是下降率和重量正相关,重量大的话降落的时候冲击可能比较大。 载人滑翔机都有压载水,降落前把水放掉。

我准备给我的滑翔机装一个沙袋,降落之前用第五通道把舱门打开,把沙放掉,水那个玩意对密封要求比较高,而且和电动部件放一块有点不放心。

网友:
我的观点是得不偿失。干脆有动力,而且长点。或者无动力。
因为按照你的方法,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动力电池重量。相比无动力,增加了电机电调桨重量。相比常规动力滑翔机少了一点动力电池重量。减重不明显,增重倒是不少。
不要觉得一点重量不重要,滑翔机就是要一克一算。要不然高手也没必要用碳纤维了。

网友:
滑翔用复材主要是为了强度。一架好的滑翔应该是主翼、尾翼都比较轻,主要重量放在飞机的中轴线上,这样的飞机飞的稳,操控性也好,至于所谓的动力装置的重量。无动力山坡机还有加好几百克铅配重的,几百克的动力装置根本算不上都大的负担。可是无动力和有动力仅仅是差那么点重量吗?错!大错特错!别忘了用动力的滑翔靠什么来产生动力。螺旋桨!虽然可以采用折叠桨来大幅降低空气阻力,可是仍然有一些不必要的阻力存在。桨罩的缝隙的寄生阻力,折叠桨的形状阻力。这些因素对无追求空气动力学完美的滑翔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有动力滑翔机和无动力滑翔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意境!无动力永远是滑翔的精髓所在!当你玩着手里的“电动滑翔机”的时候你不觉得缺少了什么吗?缺的就是滑翔机无动力飞行的魅力啊!

网友:
作为玩来说我认为还是有个动力比较方便。
我现在改了一架三牵,用了一个铃铛盖电机,7只2/3A电池,机头原配的铅块虽然拿掉了,但在桨罩里加了点铅块才配好重心,飞行重量达到了六百多克,在没风的天气相当的悠闲。
另外还收藏了一架F3B,有人改过电动,听说效果非常好,等以后有条件的时候把它改出来玩。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考虑使用压缩空气喷气式。。。通过 获取短暂的强大推力而达到一定高度。

网友C:
太阳能飞机好像就是这个设计思路吧

楼主:
有谢模友们对本贴内容的关注和热议:
不同出发点 不同视角及各种需求的差异,均予共同参与 剖释 探讨,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会能迸发更多的灵感,促成更完善的作品.

网友:
轻量化的设计可以参考牵引滑翔的设计,不过这类留空时间的机型想有很好的穿越性能是不可能了。升阻比太大了。不过可以飞的很悠闲哈!上老板好像改过一架。这类滑翔的设计都是很讲究的一般都有大量优秀的机型可供参考。所以就不用自己费功夫设计了。顶多改下机头使之有更大的容积放的下电子设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飞机好像就是这个设计思路吧

呵呵!应该是吧
  目前 太阳能效率还不很高,在动力应用中,总是"惜力如金".以至无论从整机质量 体量与动力之比看,那肯定都得遵循"微动力"思路而设计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 无需另行计算 设计之劳,正是采用 参考了成熟的"牵引滑翔机"图纸 资料,经优化而作.
其中 所考虑和稍加调整 改变的有: 1 缩短机头 以适安装动力及配重平衡.  2  展弦比取适中,不宜过大. 3  为对冲动力桨气动扰流.已稍加长机身+增大尾翼积比.   也算作"顾此'兼'彼"的举措罢.
另:  上, B, 苦,911----老板等都是专业级滑翔机的泰斗啊! 也有曾学习 见阅过他们的贴, 得再翻翻去!

网友:
太阳能不是不可能,只是高效的太阳能电池都在国外,国内想买有钱都不卖给你。看看美国的“太阳神号”就是个用太阳做动力的飞翼

楼主:
<继续>
   1.5M级常规配置的"电动力"机,起飞重量多在500~600g间。其中动力部分重200g左右(包括电机 折叠桨 电调 电池),占重约1/3。我们预设“微动力”设置推重比在总重量减1/3后的50%~70%。拉力则需200~300g。循稍高g/g出力比原则,需选KV值偏高的无刷电机(呵,又有悖传统了!)。在常用的轻型无刷电机中(将就手头现有的)选取。试列方案如下:
A: A1510   KV2200(16g) 配 7*6轻便折叠桨(适用拉力300g)+12A电调+2s 500mah 20c。拉力 200g  计总重量:16g+7.6g+6.5g+30g=60g。

B: AX1806C  KV1950(23g)配 7*6轻便折叠桨+12A电调+2s 800mah 20c。 拉力250g   计总重量:23g+7.6g+6.5g+43g=80g。

C: 双天2822 KV1500(30g)配8*6塑铝折叠桨+12A电调+2s 800mah 20c。 拉力300g   计总重量: 30g+25g+6.5g+43g=105g。

以上动力重约是常规动力的1/3~1/2弱,均已明显可达到减重目的。常规机除动力部分后约为300g+(其中还含接收 舵机等。按轻型机理念来设计,同理 也要求瘦身约1/3。以此 后续的步骤即是:设计 制作出重约200g左右的滑翔机(空机)的内容了------。

网友:
你用牵引机来改,最好动力足点,那类“巴比契”类的凹凸翼型升阻比很大的,这样导致飞机的穿越性能很差,这类翼型本来就是自由飞飞竞时项目的,飞的慢,设计也没要求多好的速度保持能力,所以比如你在无动力时想做下爬升,结果就是失速。所以最好动力留足点。其实我更倾向于用热气流滑翔机,这类滑翔机本来就是来动力爬高,然后悠闲的飞一个下午的,可以搬个椅子,不然累。不过我还没到那境界,找气流还不会呢!过年有时间了也别光纸上谈兵了,开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