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困惑不解,通过搜索未果【关于油门】

楼主(2010-01-24):
雷鸟,lama这类的4通道的jj
遥控器
上的油门通道控制的是马达的转速
450 jj 油门通道控制的是 螺距 还是马达转速? 马达转速又是如何控制?

网友A:
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摇杆的行程,既控制油门,又控制螺距。。但油门的高低曲线,与螺距的曲线,是根据你的控的设置而不同。。就可以变很多花样。。

网友B:
450控制的是螺距+马达转数 马达转数是通过电子调速器来实现的

网友C:
六通机油门在一般模式是同时控制转速和螺距,在特技模式(3D)下是固定转速控制螺距。
主要看控上油门和螺距曲线如何搭配。

网友D:
呵呵,这问题的确搜索不到,要靠潜水。
真飞机的“油门”,也就是总距杆,控制的只是螺距,转速是不变的,看电影时一般看到的飞行员起飞前把头顶两个小拉杆通通推到底,那个就是真正的油门杆,飞行时转速转矩一定要维持在自稳极限以上。
6通模型的3D模式就是类似真机这样的,转速理论上定在最高,油门杆调整的是螺距,而普通模式就像上几楼说的那样,转速和螺距同步调整,至于4通模型,它不提供改变螺距的功能,所以只能通过改变转速来控制升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了,5ixm 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