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根引出线的三相电机是什么接法的

楼主(2010-01-24):
最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那个最便宜的变频器(220元),想用来接一个三相电机,以为只要是三相电机接上变频器就行,浏览了其他帖子后才知道电机必须要三角形的接法,我的这个电机引出线很简单,就三根线,这是什么接法的呢?能不能接到变频器上呢?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接上去!什么接法的就得拆开看了,我估计是三角形接法的,老电机上标的电压是指线圈电压吧。

网友:
额定电压380V的,应该是星型接法,如果你用单相变频,直接接上去肯定不行,能转也没劲,要找个修电机的师傅打开看看能否改成三角型的。

网友:
把电机拆开,分别找到头尾,按三角形接法接好(家用220V入变频器)

网友:
找个220变380的变压器接上就行了。

网友:
只有拆开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打开看里面就是这三根线,是不是要把这三根线连接线圈的地方拆开重新连接呢?这可是个麻烦的事了。再谢谢各位

网友:
YS7124应该是4极三相异步电动机,出厂时就是Y形接法。改接成△形接法就可以在三相220V电压下工作,楼主自己搞不明白的话还是找个修电机的给改一下吧,免得接错线烧了可惜~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天找人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
简单画了两种接法的示意图,希望对你用得上

楼主:
谢谢懶貓,我也正在找书看呢,多了解一些

网友: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图:三相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       一头叫做首端 ,另一头叫末端。规定第一相绕组首端用D 1表示,末端用D 4表示;第二相绕组首端用D2表示,末端用D5表示;第三相绕组首末端分别用D3和D6来表示。
       这六个引出线头 引入接线盒的接线柱上,接线柱相应地标出D1~D6的标记,见图(1)。三相定子绕组 的六根端头可将三相定子绕组接成星形或三角形,星形接法是将三相绕组的末端并联起来, 即将D4、D5、D6三个接线柱用铜片连结在一起,而将三相绕组首端分别接入三相交流 电源,即将D1、D2、D3分别接入A、B、C相电源,如图(2)所示。
       而三角形接法则是 将第一相绕组的首端D 1与第三相绕组的末端D6相连接,再接入一相电源;第二相绕组的 首端D2与第一相绕组的末端D4相连接,再接入第二相电源;第三相绕组的首端D3与第 二相绕组的末端D5相连接,再接入第三相电源。即在接线板上将接线柱D1和D6、D2和D4、D3和D5分别用铜片连接起来,再分别接入三相电源,如图(3)所示。一台电 动机是接成星形还是接成三角形,应视厂家规定而进行,可以从电动机铭牌上查到。
        三相 定子绕组的首末端是生产厂家事先设定好的,绝不可任意颠倒,但可将三相绕组的首末端一 起颠倒,例如将三相绕组的末端D4、D5、D6倒过来作为首端,而将D1、D2、D3作为末端,但绝不可单独将一相绕组的首末端颠倒,否则将产生接线错误。如果接线盒中发 生接线错误,或者绕组首末端弄错,轻则电动机不能正常起动,长时间通电造成启动电流过 大,电动机发热严重,影响寿命,重则烧毁电动机绕组,或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图:三相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       一头叫做首端 ,另一头叫末端。规定第一相绕组首端用D 1表示,末端用D 4表示;第二相绕组首端用D2表示,末端用D5表示;第三相绕组首末 ...

很详细,这种用D1—D6标注的电机都是老电机,我那个69年生产的老电机就是这种标注的,要早看到你这篇文章就会改三角接法了,后来是请教论坛里一位搞电子工程的老大哥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异步电机接线图:三相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每相绕组都有两个引出线头。       一头叫做首端 ,另一头叫末端。规定第一相绕组首端用D 1表示,末端用D 4表示;第二相绕组首端用D2表示,末端用D5表示;第三相绕组首末 ...

非常感谢我本无名这么详细的讲解,我正试图查看里面的接线结构,如果能看懂了就自己改,要是搞不明白就到外面找修电机的改了

楼主:
我的电机已经改成功了,原来的就是星形接法的,已经改成三角接法了,但不是我自己改的,打开电机自己虽然也基本上看懂了,因为没操作过,怕改坏了倒麻烦了,就找修电机的给改的。
这里主要是给将来也要这样改动的朋友提个醒,这样的内部改接线,如果以前没干过,最好不要自己干,我是找了三家最后一家才勉强给改的,他们都说小功率的电机线细,很容易折断,一旦在根部折断了接起来非常麻烦,而且要价又不高(收了20),所以都不愿意干

网友:
我的电机没改直接用力气不是很大

网友:
我的也是750w防爆电机,也是只有3根线接出来,用1.5kw的变频来拖,没改之前低速力气一般,变频设置增加扭矩到最大了,跟原来的450w直流电机好一点点。第二天就自己拆开电机找到接头,分清哪个接头是哪个的末端,照图改好三角接法,低速下与未改之前根本就是天壤之别,220v下用变频拖的话,电机能改三角的还是改成三角好用

网友(2010-03-28):
请问楼上老兄,下边两张图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我也有个750W防爆电机,想改下。
如下两张图如果一样,就好改了。

网友B:
常见三相异步电机只要是原装的JO,JO2,Y系列3KW以下的都是星形接法设计(Y/380V,△/220V)。

网友C:
三相异步电机星形接法或三角形接法跟电机的功率有关的.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接变频器,频率不能和电机标示的频率相差很大,否则容易烧电机

网友D(2010-05-30):
上个星期买了个二手1.5kw的台达变频器,今天去买了个三相0.75Kw电机打算试下变频器的效果,没文化买了个星形接法的,从电机里面只有三根线引出来,哎,早知道这个差别,怎么也得买个六根线的,看来也得拆开看看里面其他三个接头能不能引出来。

网友E(2012-07-20):
解决我燃眉之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