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遥控发射接收

楼主(2010-01-24):
最近一直在试着自己完全DIY一款飞机,做得差不多了,今晚闲着,来晒晒我做的东西,欢迎大家拍砖,提意见!
首先是遥控发射部分,下图:

楼主:
一直在潜水,今天冒冒泡!
发射的外壳是用的原来买来玩的ESKY的模拟器的外壳
电路是用单片机做的,所以,外围电路很简单,基本就是一个单片机最小外围电路
基本原理就是对电位器做AD转换,然后,编码.
编码没有采用PPM方式,采用自己定义的PCM方式发送.引入了计算机通信的纠错功能.跟接收机联调过,只要在控制距离内,绝对无误码.
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本人高频电路没学好,做不出射频发送部分,只能买了淘宝上的315M无线收发模块,遥控距离太近.

楼主:
下面是接收部分

先上图:
正面图

背面图

条件太差,电路板是用油性记号笔画的,大家不要笑!呵呵

楼主:
接收机也是用的51单片机,直接带一个单向有刷电调(无刷电机,太贵,没钱买)
同时,也输出4通道的PPM信号,可以跟普通的舵机连接,比如,我用的就是辉盛的9克的.
这一块板上的电调由于没有场效应管,用的是TIP42C的三极管,内阻太大,不能做空模用,现在找了两个场效应管,正在用场效应管做电调的驱动,已试过,应该没问题了.
接收机也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失效保护,就是几秒钟收不到信号后,发动机减速,方向舵让飞机转圈,其它保持中立,
本人,从来没有玩过买来的模型,不知道这样保护的算法,怎么样?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飞机也基本做好了,就等场效应管的电调做好,就可以试机了.
飞机太丑,就不拍照了!呵呵!

网友:
楼主对电子是非一般的牛啊!

楼主:
想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国产控,差,我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差,差在哪儿!?
我自己做的,感觉除了射频部分不行外,其它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呀,稳定性、误码各方面都不错,虽然跟辉盛舵机连接,会有一点点抖,但是我试过,如果是我做的接收、电调、舵机控制一体的,那还是挺好的呀!
至于一些油门曲线了、通道设置了之类的,是很容易做的,也应该不差吧!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不同厂家的控和接收是否通对接,比如JR的控发的信号,用天地飞的接收是否可以接收到?

楼主:
从小爱好!

网友:
顶楼主!其实比例遥控就这么回事。电位器+AD检查摇杆角度。自己做的系统,无需兼容的话就做自己的协议。做自己的控爽去吧!

网友:
能用油性笔画电路板,很有耐心啊,呵呵
LZ何不去二手区收一个控,高频部分多半是好的,315M发射接收也好几十吧,估计收个4通,6通的旧控也不到100

楼主:
楼上的,好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弱弱的问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国产控,差,我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差,差在哪儿!?
我自己做的,感觉除了射频部分不行外,其它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呀,稳定性、误码各方面都不错,虽然跟辉盛舵机连接,会有一点 ...

楼主对电子技术的了解确实很牛!

但花了时间和精力做出来的和市场上200多块的成品差不多的东西,可能你要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网友:
 顶高人,我也不相信到底会有多差,人才这么多,搞个稳定的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电子技术的了解确实很牛!

但花了时间和精力做出来的和市场上200多块的成品差不多的东西,可能你要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1、如果我这个东西和市面上200多块的成品差不多,也就是说值200块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了呀!我这个成本不过50~60元钱,其它的都是一些平时想法的点滴!
2、即使这个东西不值钱,我也确实享受了做这个的过程,每攻克一个难题,都会有难以形容的喻悦感,用我老婆的话说,就是看我的样子就特别有成就感!

网友:
5IMX论坛牛人倍出呀!!

网友:
感觉编码部分比较难写,所以一直没动手

网友:
高频估计也不是很难。如果耐心点调的话,应该对于LZ不是问题,原来我用收音机做接收,LC震荡,在3V下就能发射30米了,用晶体的话调起来应该比较麻烦。

网友B:
Lz的接收牛!好大一砣!

网友C:
说实话,要自己做控的话,就要做MC4000那种顶级水平的,否则都没有意义,不如花钱买个商品控。。。
当然利用市场上能够廉价买到的开发板,发挥开源软件的优势做一个控,并且有一定的用户群体,能够不断的升级更新,也是一桩美事。。。

网友D:
顶了!!!
做的很好,高频部分可以用2.4G模块啊!!

楼主:
2.4G的模块,哪个好些

网友E:
国产的东西对于此类不牵涉到关键技术的产品,以中 国目前的制造水平,什么东西造不出来?很多外国品牌不都是在中 国制造的。
差就差在质量控制上。国产品你有可能买到一个10年不坏的东西,但更有可能买到时好时坏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的产品。反过来外国品牌包括中 国制造的外国品牌,不是说你不会买到柠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质量稳定性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F(2010-03-30):
楼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继续努力啊。

网友(2010-08-16):
 连控都自己做了···

网友G:
楼主确实不错,如果不求兼容确实能做带CRC的,不用PPM
估计楼主用的是标准串口,这会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波特并不能任意提高以求更多通道,受制于解调和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影响,我看波特4K-5K左右是上限,另外发全0 全1导致直流电平变化较大,也会影响解调电路工作状况,如果用曼彻斯特吗,标准串口无法发送接收,同时有效数据率也下降一半。假设按曼彻斯特码方式,2K有效数据率,一个通道8*0.5ms=4ms,两通道8ms,再加一个CRC,12ms,再加两个字节引导码=20ms了,

网友H: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我有一些模型电子垃圾可能在楼主手上还有些用,不知楼主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