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视频帮我分析下怎么老往左跑偏

楼主(2010-01-25):
我已经是打了右满舵了!

我已经是打了右满舵了!

网友A:
你看这个帖子  也许有帮助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78905&extra=page%3D1

网友:
你飞起来才得啊

网友:
呵呵,跑得比我的平跑还快 楼主模拟练得咋样啦,模拟没问题、JJ调的没问题,那就果断点推油门离地,50CM即可脱离地效,以后20-30CM也没问题的。其实是心理问题,不用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是练习得很好了.就果断点..上天了再修正..只要模拟器练习是没问题的..就是个心理问题..别怕炸了心疼..第一次是这样..

网友:
看视频感觉LZ 的机器好像有点不顺畅

网友:
只看到模糊的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帖子  也许有帮助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78905&extra=page%3D1

着是一个关于单桨飞机 起飞时为什么会侧滑的问题!!其中讲了陀螺效应 地面效应等等
但是楼主的问题不在于这个 其实如果手上细腻 飞机甚至可以悬停于与地面接触的状态!……
为什么LZ 的飞机把舵打到最右 飞机依然左侧滑?
一般的飞机 打一点点右舵 飞机就可以 向右侧滑了!!
我想用我的观点解释一下请楼下的高手拍砖!……
首先要知道飞机 为什么侧滑 那么这个都知道 那么在地面为什么更厉害 因为地面效应的扰流
飞机防止侧滑是依靠向另外一个方向的侧翻的拉力 我们可以看到 飞机正常悬停的时候 机身是处于一个向右倾斜的状态 而不是单纯的螺旋桨向右倾斜!!
在楼主的机器上装了练习架之后(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增加 支点已经超过了 飞机的重心很多 原来打一点点舵 飞机的机身就可以向侧翻倒 因为原有脚架比较窄 和重心比较近属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特别容易翻倒 也就特别容易造成飞机向右倾斜(一点点的力 对应遥控器 就是打一点点的舵 就可以使飞机右倾) 但是由于练习架的面积问题 使飞机打满了 右舵 由于螺旋桨速度不够 那么那个分力也 不足以 使飞机再达到 原来的右倾(就是保持飞机平衡的右倾 悬停的倾斜角度)所以飞机就一直地 向左侧滑!!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于 快速离开地面 使飞机有足够的空间 右倾
就是 用最快的速度 给油门 到 飞机可以起飞 50 厘米高度 然后在这个 高度上 调整你的右倾角度保持飞机的平衡!……
因为你有了练习架 目的就是 它在落地的时候能不容易翻倒 所以应该更大胆地把飞机飞起来才对!!

网友:
既然他说了打满了右舵了还是偏,那肯定是调试还没过关。看十字盘究竟水平没有?副翼方向反没有?
如果都没问题,就是上面几位说的,经验不足,技术不到位。

网友:
如果右满舵了,一般情况下,都直接右边要翻过来倾倒了。所以,一方面,十字盘平衡可能没调好,另一方面,舵大小比及舵量可能设置有问题~~~

楼主:
找打原因了。舵机问题

网友:
飞之前地面先测试十字盘动作

网友:
十字盘有没有水平,机调好了吗?

网友:
右满舵还这样跑 十字盘斜的不是一点点了

网友:
什么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