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后把200无副翼装上并调试好感觉比有副翼还好飞

楼主(2010-01-25):
今天下班后,想把无副翼装上,说干就干,吃饭后就开工。安装到时不费力,装好后调好螺距,开机通电试一下,震动好大,把尾桨下了,原来尾轴歪了,没有办法换吧。接下来就是调试GU365了,我调的1.2旋钮感度大,通电试飞“晕”飞机乱蹦就和中了电是的,同时将1.2旋钮调小还是一样,手拿飞机倾斜飞机,升降的舵机动作幅度大,而副翼动作不明显,所以将第二个旋钮调小(但斜盘升降动作还是不小)前面观察副翼动作不是很明显,所以将第一个旋钮调大,只是跟着感觉走。通电试飞,(*^__^*) 嘻嘻……   悬停的效果比昨天发的有副翼悬停的视频还要好,晚上太晚了而且光线不好,所以就不录像了,看有时间在录个视频发上来。大家看一下,这两天刮风,有5级左右都不能出去飞。等天气好了去室外发个视频,先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换个位置拍拍啊,等视屏

网友:
肯定好飞,有电子设备帮你补偿动作自然就稳多了!

网友:
不要急。慢慢就有问题了。
玩365.事在后面呢。
你的 向位器就有问题。

网友:
 用了365,几天以后就得满世界找VBAR了

楼主:
我的相位器怎么啦

请说的清楚一点啦

网友:
结构差不多都一样

舵量是不是要再控上设置过才好飞

楼主:
是呀

要设置的

楼主:
前面那位模友说的有道理向位器有问题

我查了一下网上看了无副翼的相位器就是不一样,我的位置不对,请问相位器上固定的螺丝是几个的

网友:
你把相位器的另一个臂也装上,你是单臂的。
你想想,如果是单臂,高速旋转时,会有什么情况。
这是我调出来的经验,我的也是单臂,怎么调也不行,
后来我把另的臂也上上了,OK。调稳了,
这说明:
1、GAUI 不怎么严肃,本来200的飞机就小,很多件公差很大,所以,单臂是不行的。如果全新的件如主轴轴承,新的时间可能不出问题,但如时间长了,一定有间隙,就会出现主轴摇摆。不要小瞧这点力,这个小的飞机,这个力已经很大了。
可能GAUI的工程师在新机器上试没有问题,但飞一段时间,肯定不行,工程师不认真,不严谨。
2、因小失大,这是国人也包括台湾的共同特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单臂出售,GAUI因些会多铮多少钱。 单臂是会省点小钱,但增加了调整的难度,很多的人,都在震动面前放弃了。导致365的价格二手的,都降到什么程度了。
真是因小失大。

我希望GAUI的人能看到这个贴子。

不光是这个相位器的事。
1、我的轴传,升级套件主传轴是铝的,在GAUI的网站上,轴传上以下描述:

颶風 200鋁合金尾傳動軸附傘齒
EP-200 Shaft Driven Series

套件中的这个件是铝的,但我单买203223时,是炭纤的。
我们不管GAUI是什么想法,但这么小众的东西,你改变了材料,一定要告诉大家,而且要与你的网站一样。

2、鈦色尾管附單顆軸承
鈦色尾管附單顆軸承(軸傳版用)
EP-200 Shaft Driven Series

这个鈦色尾管,我买到的没有轴承,我告之上海代理,他们没有要我运费,换了一个,回来检查,还是没有轴承,
中间应该安装轴承处,只有一个框。
真的没有心情再换了,我又买了轴承,自己安进去了。

-----------------------------------------------------------------------
我想,能玩飞机的人,都不是笨蛋。与这群人,就更不能耍小聪明。
不管你的产品价格贵,还是便宜,但没有质量的产品,价格就没有了意义。

就象本山大叔说的那样,不差钱,买了这种东西,心里堵!!!

=================
再加一句:

我买的主轴,买回来很多就有点弯,以前在有副翼上,没有大事,但在无副翼上,事就大了。

请注意调的时候,一定要先调主轴,一定要选一点也不弯的主轴。
我现在找到一个,哈哈,也是GAUI的主轴,这是我买的最好的一个,从很多条中选出来的,
一点一点一点。。。也不弯,旋头上的商标转起来成圆的。

这一点也建议GAUI改进,能不能为无副翼的人,选些高质量的主轴。
因为主轴对无副翼太重要了。

---------------------------

另外:

楼主,你的无副翼的旋头也不行,这个也说明GAUI设计的有问题。
这个旋头设计是靠两个螺旋及两个铜管来解决两个桨在一条线上,
这是不行的,有副翼的旋头,中间是一个轴。两个桨固定在这个
轴上,所以没有问题。
我查过LOGO的旋头,也是中间有轴的。
我把GAUI EP200的有副翼旋头改成无副翼的旋头。就解决了永远也
调不好双桨的问题。
再就是,你的无副翼旋头,是铜做的,很容易把选头的螺丝孔的丝拉
掉,再也不能用了。只能买新的旋头。

所以一定要换成有副翼的旋头。

这里有出现了一个设计问题,

这个旋头上的螺丝杆有两种规格,一定是长10MM的,一个是长12MM的。
可以,我测量了,11MM的螺丝杆才正好。就是说10MM的短1MM,12MM长1MM。
我不知道GAUI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yingb说得好

网友:
整机没有备用螺丝,价格老贵的主轴包横轴包等配件也不给螺丝,真是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A:
yingb 铝合金传动 我这边有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烦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ingb 铝合金传动 我这边有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烦心了

我说的不是你。哈哈。
你的服务我很满意。

网友:
说句公道话,
上海,南京的代理服务都不错。
我经常来往于江苏与上海。
我说的这些问题,不是代理能解决的。
也不是做不到的,是思想问题。哈哈。

楼主:
非常同意,我一开始改过一回但是不能飞又改回了有副翼

这次是报着再次试试的心理,楼上的前辈说的有道理,真不知道泰世是怎么想的。

网友:
yingd 总结的真好。。。

网友:
另外:

楼主,你的无副翼的旋头也不行,这个也说明GAUI设计的有问题。
这个旋头设计是靠两个螺旋及两个铜管来解决两个桨在一条线上,
这是不行的,有副翼的旋头,中间是一个轴。两个桨固定在这个
轴上,所以没有问题。
我查过LOGO的旋头,也是中间有轴的。
我把GAUI EP200的有副翼旋头改成无副翼的旋头。就解决了永远也
调不好双桨的问题。
再就是,你的无副翼旋头,是铜做的,很容易把选头的螺丝孔的丝拉
掉,再也不能用了。只能买新的旋头。

所以一定要换成有副翼的旋头。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设计问题,

这个旋头上的螺丝杆GAUI提供两种规格,一定是长10MM的,一个是长12MM的。
可以,我测量了,11MM的螺丝杆才正好。就是说10MM的短1MM,12MM长1MM。
我不知道GAUI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

这就造成10MM的短,不牢,12MM装不上。

网友:
你可能还要解决一下外置BEC的问题。
这个我出现过,坛里也有人问,
ESC会断电问题,我装完第二天就出现了。
我查,我查,我查网。。。。。
最后发现台湾那边有同学也这样,他们的解决
方法是加一个BEC,我马上试。问题解决。

网友B:
绝对不能有双桨,绝对不能有机振。
这里都是绝对的,你飞起来时,如果你的尾翼下部出机虚位,就是尾翼向下的尖部震动,
就说是你的飞机双桨了,或是机身振动,主轴有问题了,这些去看一下上海代理沈先生的
调整贴、视频。
GU365不能有一点震动。
不然的后果:
飞着飞着,飞机会突然向左,向前加速飞行。
恶梦就来了。

网友B:
再就是操作问题。
大家一定要看到说明书这一段。
就是飞行前,
要检查十字盘水平,或是等20秒。
这很重要,不然,起飞就有问题。。
我的这么操作的,这是我的从初中开始养成的习惯。
开机前,你关掉马达, 通过遥控器,检查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舵,一切OK,再打开遥控器马达开关。
现飞完后,一定要关上遥控器马达开关,再动飞机。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说了这么些不好,这很不公正。
GU365的无副翼飞起来很好玩的。
1、动力增加很多,速度很好。
2、动作很直接。
3、对操控的反应,很直接。你操,他就有,真的爽,有副翼的操作,很迟钝。
我一直都在飞无副翼。但我加了一个单独的BEC,单独的锁尾陀螺!
我也没有发现GU365的人飞3D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