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90CM泡沫F4U配什么样的电机跟电调?

楼主(2010-01-25):
买个了泡沫(很轻的那种,不结实)F4U,翼展90CM,空重180克,想配电机跟电调,不知道用哪种无刷电机加哪种型号的桨,还有电调要多大,请高手指教.本人想用7.4V1200毫安的锂电.
接收跟遥控用ESKY 016A的那一套六通.行的话要马上入手,春节要爽飞下

网友:
就2212 1400KV吧  很常规的.我也只了解这个. 配8060浆 很合适.不过我用3S..
你2S也许要KV高点的电机配小浆.因为你本身飞机就小..大电机大浆可以用2S.. 但是反扭距会很大  不好飞..
为什么要买这套遥控呢?虽然没用过.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经济适用的遥控的..

网友:
这飞机轻得很,从气动外形上来看阻力也比较小,完全不需要多大的动力。2S 1200mAH电池可以选择2826这个级别的电机,1500~1800rpm/V的配合8×6电动桨,高KV的速度快,低KV的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步估算全重不超过400克,用2212的会不会大了些?我只有2S的电池,电机的KV值多少合适呢?
遥控是我原来剩下的,就利用上了,

网友B:
建议2212 KV1400电机,1047桨(前拉),20A电调,3S1500mah锂电。

楼主:
如果有370减速组,370电机,2S电池,不知道拉力有没有4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2212 KV1400电机,1047桨(前拉),20A电调,3S1500mah锂电。

就算是2217 1400rpm/V的电机,用这配置照样很快冒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高手说下为何会冒烟呀?电调太小吗?

网友:
我可不是高手,KV1400的2217电机配10寸桨和11.1V锂电,电流至少30A。但是电机能承受的持续电流差不多也就20A左右。你这飞机全重如果只有400克的话,KV 1200的2208电机配8寸桨上7.4V锂电正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楼上解答,先上370电机减速组试下,改天再上2208

网友:
回绿头,2212 3S 1047桨, 这套配置用了很久了,,飞EPO的F3A,起飞重量680克。。没有任何问题啊。   当然,我不指望电机的寿命可以十多年的用。